请教一个关于Rc522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RC522是在宝上买的模块 单片机用的 mega88。调试的时候发现FIFOLevelReg这个寄存器无法置位也无法写入数据,其它寄存器正常读写。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希望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寄存器除了最高位,其它位是只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寄存器除了最高位,其它位是只读的。

是啊 开始按网上写的 置位0x80  后来我直接写入0x80 又试了0xff 依旧无法写入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开始按网上写的 置位0x80  后来我直接写入0x80 又试了0xff 依旧无法写入数据 ...

建议你看数据手册,了解下这些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看数据手册,了解下这些寄存器。

好的 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FIFOLevelReg最高位只支持写 不支持读……。 一般寻卡失败应该都是spi读写的问题 建议直接应用c51的 spi例程。scl高低变化加一个40ns以上的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