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扭扭车板子做st电机库学习的想法泡汤了

楼主(2015-12-27):
前面弄了一套扭扭车(平衡车)的控制板,本来想用来做ST电机库的学习,
现在量端口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只采集了两个相电流  一个总线电流,
电机库要求3电阻采样,采集三个相电流,貌似用不了了    悲剧

并且霍尔的端口也不是接在定时器上面的    它这个应该是用的外部中断做的霍尔检测,电机库用的是定时器做霍尔捕获

网友:
ST的库支持2电阻采样,2电阻也能算出第三相的电流来

网友:
采两相电流已经可以了

网友:
相电流关系:Ia+Ib+Ic=0,你采两相另外那相计算就可以。另外电机属于三相负载平衡的系统,可以直接用只有Ia、Ib电流的clack变换,更简单不用算第三相。

网友:
楼主描述的问题应该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