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卡如何通过SMBus方式正确读取MLX90614

楼主(2015-12-27):
如题,最近头脑一热想搞搞MLX90614,却发现这个玩意儿的SMBus对时序要求极其严格。现在的状况是读出来的全是1,各位高手给诊断一下,谢谢!!!

网友:
不是IIC吗?

楼主:
和IIC差不多,但是比IIC的时序要求严格!

楼主:
不要沉底呀。。。。。。

楼主:
解决方法:1、将delay_us里面的第一个for循环次数改小,比如10以下;
2、将SDA和SCL加上拉电阻1K以上就可以啦!!!
终于可以结贴啦!!!!!

网友:
MLX90xx 这个公司的芯片很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