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电流功率运放,输出带载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峰顶变形

楼主(2015-12-28):
刚刚用功率运放输出正弦信号,出现如图所示的波峰失真。用的运放是LM1875T  ,输出电流(交流有效值)在2A左右是,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状况。由于LM1875T好像最大只能输出4A,是不是我交流的2A已经接近限制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振荡了。展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自激了,你的负载阻抗是不是太小了,或是放大倍数太低了,因为音频功放最低增益有限制,你去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
2*1.414= 2.8A

最大4A,应该是直流4A,你的交流最大值已经是3A了。

应该是你的而供电电压不够了。

网友:
放大看看,好像是自激啦。

网友:
你的放大的这部分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
自激了,输出加RC滤波吧
很常见的波形

网友:
电源电压多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
那不叫变形,叫自激振荡。

网友:
保护电路起效用时,通常都寄生着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