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28):
从网上找了两个超声波模块电路,都是用的51单片机,其他元器件也基本相同,但是电路略有差别,请教下做过超声波模块的坛友下面哪个电路是对的?哪个可以用?

超声波模块电路1

超声波模块电路2

网友A:
这两个电路除了单片机不一样,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第二个不是S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路除了单片机不一样,有什么差别吗?

TL074那里好几个地方接法不一样。

网友(2017-05-18):
请问楼主可以说一下这个超声波的测量原理吗?是输出脉冲的时候P10输出高,脉冲输出完成后P10输出低,开启P00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