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工程师和研发工程师之间的争执:PCB测试点越多越好吗

楼主(2015-12-28):
最近开发的一个项目,电路板的面积很大,元器件也不是很密集,新来的项目工程师给我提了一个要求:为了保证每个元器件之间的连接都是良好的,希望在每两个焊盘的末端都加上测试点,并在每个测试点上标识号信号名称。比如一个板子上有200个焊盘都连接了3V,那么单就这个3V电压就需要200个测试点,我算了一下我的板子总的怕是要加大概五六百个还不止,我听完大怒。言明作为项目工程师可以不懂得设计,但是最起码的一点情况还是要了解的,否则就成了项目工程师指导设计人员了,项目无法开展,我也从没见过一块板子铺满了测试点,什么信号都要测,再说了设计人员不告诉你波形,你能测出什么是对是错?         项目工程师也说:没有足够的测试点无法保证测出的东西是好的,出了问题他不负责。

测试点越多越好吗?在电路板日益密集小型化的今天,如果你的产品需要一系列认证,有时候多家几个测试点都难,更别说什么测试点都加了,但这不重要,我仅谈一下个人对于测试的看法:

测试点还是必须要加的,尤其是关键信号,它能直观的反应出板子多数的工作情况,而且便于量产时的检测;

测试点最好排列有序,可以降低测试夹具的开发难度,当然也要考虑实际布线的要求。

测试点不是越多越好,测试点也是对信号有影响的,像一些差分信号和高频信号。

测试点的布局要统筹全局,不能破坏地平面的完整性,不能对敏感信号造成不良影响,例如不能将易干扰的信号为了加测试点强行拉至可能的噪声源等。

测试点也可能称为外部干扰源的进入点,而且测试点会和器件的裸漏管脚一样,是最容易被不良环境腐蚀的地方。

总之,测试点不是多多益善,应该适可而止,满足测试需要即可。如果担心同一条铜箔走线上都可能断线(当然不是不存在这个可能性),那么板厂可以关门了,设计人员也可以歇业了。

各位坛友以为如何,你是否碰到过这类事情?

网友:
肯定不是

网友:
一般都是主电源和关键信号,能判断一些关键问题就行

网友:
直接找测试的老大谈去。
小弟没脑老大负责。

网友A:
不需要这么激动,告诉对方,做这些事情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多少钱,并留下邮件之类的凭证。
拿钱干活,拿到就行,上面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网友B:
我们一般要求70%的网络加测试点

网友:
LZ 说得太有道理了!

网友:
电源网络加几个测试点就够了呀,如果电源都不通,那是PCB生产有问题吧

网友:
最关键是的一点就是如果产品批量小的话,做ICT的费用也是很高的。所以也是需要均衡考虑的。

网友:
同事以前在中兴工作,DDR的每根线都要加测试点,这样才能满足全自动化的生产

网友:
我们领导也有这个要求,80%覆盖率。看过很多电路板,有在一面上加非常多测试点,另外一面放器件的。没有见过两面都是很多器件,同时很多测试点的。
想不通的是:测试点按照规定是不能直接加在信号的走线上的,要拉分支出去,避免测针破坏走线。这样每个网络都加一个,辐射测试时,满板都是小天线啊。

网友:
重点只有一句话 出了问题他不负责

这压根不是技术问题

楼主:
这个全加有全加的道理,部分加有部分加的道理,我还是认为,全加就能保证质量吗? 测试点的负面影响不需要考虑吗?我这边做的多是4层板双面贴料的,按此要求,只能另请高明。俺又不是不加,是针对性的加,都加的话例如有个NRF58122的BGA封装的蓝牙产品,按测试点直径1mm的话,产品总的测试点面积比PCB还大,搞个毛?

网友:
跟项目工程师无关,要跟工艺或者测试工程师商量。不然做出来的测试设备成本太高了

网友C:
我看见的小日本的高端交换机竟然没有测试点.........交换速度1TB的板卡..........你说人家怎么做到的?这个我一直想不通.........我们一般覆盖10~30%

网友:
密度不高的板子所有网络都加测试点,同一网络只加一个测试点

网友:
按领导的要求做,当然工作量要计算过,而且要纸面的,签过字的。以前采购老是问这个料能不能换这家的那家的,我说你可以给领导反映换,然后给个签字纸质文件,我就直接更改一下物料单,但是以前测试过的所有项目我不负责的,到最后还是有些会被更换,水太深,电工不懂

网友:
我这边12层板,从来不加

网友D:
这种事情跟测试点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猜透那个项目人的内心想法,他无非就是怕担责,可能是刚入行的或者是老油条,得看清了再决定怎么做,不然有可能很被动,也不能挑起两人的对立情绪,得。。。。哈哈

这种不懂技术的人非常的害人,但做得好的工程师很少,很多都是技术不行改做项目或管理的,他们在公司的结构决定了他们在PK中的先天优势,在他们手下干活,你不可能有出头之日,赶快拿公司项目练手,另攀高枝吧!

楼主:
不知道不加测试点的是咋测试的,要是我司的项目工程师(我们这里的项目工程师工作内容包括测试夹具)去了你那里咋办?是AOI还是X光?

网友:
如果是大厂、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测试手段完善,是应该尽量100%覆盖的,ATE或ICT测试治具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很高。
当然,有很多厂可能是不测也没有事,这个是对产品质量的不同要求。

网友E:
先让他拿出测试方案,你再配合加测试点。

网友F:
告诉你一个方法,你问他 怎么加?
每根线给出加的方法。
其实,人家就是想推责任。
这种人就不能合作,我也碰到过。

网友:
如果,人家说你不懂,你就谦虚说:我真的不懂,正好您教教我。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晕,见识真正的规范了!

我这游击队从来没在PCB上加过任何测试点 ...... 都是以外部接口来做测试的,当然我也没做啥高速的东西,都是低频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情跟测试点没有半毛钱关系,你要猜透那个项目人的内心想法,他无非就是怕担责,可能是刚入行的或者是 ...

X!这个真经典,我喜欢,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多谢!

只是做项目的还是老问:你能加多少?我去,不考虑实用性的话,我可以在PCB上布满测试点,但是有个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让他拿出测试方案,你再配合加测试点。

他的测试方案就是每两个连接的焊盘末端都需要测试点,意思就是几个焊盘街个测试点喽,没法办。

网友:
一般测试主要的就可以的,但是最好多测试几块才好。

网友:
我有时候连过孔都没地方打(成本问题,不让盲孔,埋孔),还加什么测试点,有位置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你一个方法,你问他 怎么加?
每根线给出加的方法。
其实,人家就是想推责任。

我问怎么加,人家就说你是设计工程师,你知道,我不清楚。  我去,你不清楚还让我按你的意思加,这不扯淡吗?  还好老大说看我怎么加好就怎么加,也算是解脱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怎么加,人家就说你是设计工程师,你知道,我不清楚。  我去,你不清楚还让我按你的意思加,这不扯淡 ...

测试点肯定是要加的。如果你们项目工程师这么扯。那就立马上报部门老大。开个会来解决这事。
而且在会上声明,由自己主导整理要加测试点工作量。和layout的工作量即可。以及事后评估加的位置是否合理的工作量。
只要老大们都同意并觉得这个些工作量加在你身上 就OK了呗 。

网友G:
我现在这公司,IE&QC他妈才是主角啊,他们想怎么样我们工程就得怎么样。   工程老大在别的部门老大面前,毛都不是。  经常因为生产的问题搞死工程。

网友:
原则上,测试点能放的话是最好全放的。 不能全放,就挑重要的放。我们都是一个网络一个点。

网友:
这特么和买保险还是不买保险一个意思。没出事之前都不会想买保险。一出事就会想买了保险该多好。

网友:
项目工程师是BC吗?每个Net放置一个测试点已经是非常高的要求的.一般都是利用焊盘/过孔兼作测试点.关键部分保留独立的测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X!这个真经典,我喜欢,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多谢!

只是做项目的还是老问:你能加多少?我去,不考虑 ...

何以尧不以天下传其子丹朱而授之以围棋?盖世事无非棋局。

网友:
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

网友:
顶楼上的高见!!

网友H:
尊重领导,听从领导的,你跟领导过不去没好结果。
打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加上吧,出事你不用负责的,像这种领导我会什么事都去问他怎么搞?看他怎么搞?然后呢?然后呢..........

网友:
适可而止,研发主导,别乱了规矩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简单。
在公司里,你不是一个人,既然公司是个体系,那你也就是体系中的人,要联合体系的力量,不 ...

高见,真经典,又学了一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见,真经典,又学了一手,哈哈

以前吃亏吃多了!
在中国社会,《增广贤文》可谓是历久弥新啊!

别信老板,他只能画饼
别信老大,他也担心下面的人超过他
别信同事,打小报告那是无师自通的

不信人说,只相信自己感觉到的!

网友:
直接告诉丫的,这么多测试点,探针多,坏一两根,测不出问题怎么办。
产品质量就不是靠测出来的,直通率上不去还搞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尊重领导,听从领导的,你跟领导过不去没好结果。
打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加上吧,出事你不用负责的, ...

要是我领导就说你了,什么事都问我,你自己干不了还要你干啥

网友:
项目工程师是干什么的

网友:
项目工程师是不是就是项目经理啊
他懂不懂设计啊,要我直接不搭理他。
平时我们都是按照模块测试,模块留测试点就成了
有空你问他个问题,假如驱动一个电机,是不是得给电机加个传感器测试是够转了,然后传感器是不是还得加个传感器测试传感器没有坏掉,然后就这么一直加下去……

网友:
加了测试点好维修呀.

网友:
PCB的直通率也要靠测试保证?那是不是还要测试下PCB的阻抗?而且线两端加了测试点,那万一线上的焊盘虚焊(比如RAM的数据线虚焊一根),咋个用测试点测试啊?

我一般在板上均匀分布几个“地”的测试点,然后在新器件的关键信号上加。

网友:
每个网络加测试点是很标准的做法,可以看看大公司的设计。但不是每个焊盘加测试点,不同的焊盘只要网络相同,只需要加一个测试点。网络的连通性在pcb飞针测试时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的小日本的高端交换机竟然没有测试点.........交换速度1TB的板卡..........你说人家怎么做到的?这个 ...

我现在也懒得加了。。已经N个板子没加过了。除了调试过程稍微麻烦点。估计是怕焊接不良。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只要锡浆不是太差,钢网足够厚,一般都能保证99以上的良品率。

网友:
肯定不能全加啊 哪有那么大的地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简单。
在公司里,你不是一个人,既然公司是个体系,那你也就是体系中的人,要联合体系的力量,不 ...

真是高见!不得不服,已经升华到理论原则的高度了,我学习学习,在实践中运用一下,看一下项目的哥们怎么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过TRF7970A?

兄弟看我头像猜的吧,呵呵。 用过,就一个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高见!不得不服,已经升华到理论原则的高度了,我学习学习,在实践中运用一下,看一下项目的哥们怎么 ...

随机应变,少说多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牢记原则:随机应变,少说多听。

信心保障:多在脑海中进行兵棋推演,把对方的可能应答和自己的对应都准 ...

,铭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喔。

无话可说了,经典!经典!经典!经典!经典!. . . . . . . . .

网友:
一个SB,测试的东西是只需要测试关键点,这些在设计当中考虑到做好即可,项目的管鸟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这公司,IE&QC他妈才是主角啊,他们想怎么样我们工程就得怎么样。   工程老大在别的部门老大面前,毛 ...

那是应为研发老大不够强势。

网友:
你们觉得在产品里面加测试程序好吗?

网友:
之前在电源行业里面做,通讯电源,测试点覆盖率80%以上。 如果你有足够好的贴片工厂,少一点问题也不大。
ICT主要就是为了保证焊接良率的。还有可以确认用的料对不对。

一句话,看需求。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没个焊盘一个测试点?疯了吧?项目工程师不要不懂装懂,我以前公司的项目经理,根本不懂研发设计,甚至连产品要做成什么样都不知道,我们也经常和他吵架,哈哈,挺欢乐的。

我们现在做的电路板小的只有2*4厘米,要是加测试点,那不敢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激动,告诉对方,做这些事情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多少钱,并留下邮件之类的凭证。
拿钱干活,拿到 ...

( ⊙ o ⊙ )啊!精辟啊

网友:
我的板子上就只有电源的测试点....其他全部是外部测试设备,没有测试点......

楼主:
总之,一个产品要加多少测试点是一个综合考虑的因素,要考虑测试夹具的可行性,人工成本(如果没有ICT而全人工测试那么多测试点),ICT编程的复杂性(这也是花时间的),测试信号的必要性,PCB自身面积的大小,某测试点加入的优劣性(是否因测试点拉出后形成强烈的天线效应或者引入了其他干扰),PCB使用的环境(如果PCB用在较恶劣环境需要PCB全覆盖绿油时)等等,单一的要求测试点数量是意义不大的。例如一个5分硬币大小的PCB上焊接了一个BGA的ARM,如要求每根信号线一个测试点,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电路板制造行业发展了那么多年了,虽然国内行业不能说是炉火纯青,但也算是可以信赖(当然非扯那些很差劲的生产商没有意思),很少说一个电路板上一条走线的首端到末端都会断线,即便有,那这个几率也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连这个也达不到,电子加工行业还是撤台的好,全改为人工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的小日本的高端交换机竟然没有测试点.........交换速度1TB的板卡..........你说人家怎么做到的?这个 ...

同事德国出差,提到误差的问题,德国人直接回复“我们60年代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人家的质量体系和制造能力已经让他们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最多每个net一个测试点,关键信号可以放几个而已!

网友:
淡定淡定。

这种事情不要上火,处理要有理有据,写个邮件什么的,无论如何要留下书面证据。
口头说的都是无效的,一个月之后,谁还记得当时谁说过什么。

具体的处理办法,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吧!
之前公司有款电路板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生产的可行性,有一些元器件布的非常密集;也没有考虑测试的可行性。

结果,量产的时候合格率要多惨就有多惨。改都不能改。一次失败的设计。

网友:
外行专家!!!

网友:
100%网络加测试点,方便生产。

网友:
不知道楼上都是做什么产品的。竟然都是100%的测试点。
个人接触过最密集的,也就是各种ARM的核心板了。我也没在这些核心板上面看到100%的测试点啊。
测试点都没看到几个,谁拍个有100%测试点的板子上来让大家伙掌掌眼啊!

网友:
楼上有个兄弟说可以保证99%不出问题,可当出货量上百万的时候,1%就是1W的量,这对一些公司或产品来说,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测试点,PCB有空间的情况下,添加测试点是一种最快捷的测试方法,可以测试导通,焊接良率,器件的生产良率等,尤其是偏模拟电子的板子。

网友:
“100%的测试点”,请问1TB单板交换容量的板卡,你敢吗?......差分线绝对不允许你加测试点.........而且是几十层的板子,55*55BGA+10片.....哈哈!

网友:
关键的信号,和电源才加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见,真经典,又学了一手,哈哈

他说啥了?这家伙修改内容了

网友K:
很明显这个不是技术问题,我建议楼主适当的提出些改进建议同时阅读自己的岗位职责书并清楚知道自己的责任范围。然后按照要求去做就OK了。工资不会少,没准还有奖励。产品成不成功是团队负责人的事情。你只需要按照你的职责做事就没错。

网友L:
最近拆了个血压计,可以看看那块板子的测试点,似乎和你说的有些点冲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149-1-1.html

网友M:
测试点要根据你们公司的测试能力综合考虑,别加了那么多测试点结果测试不了白费那劲,你们的测试部门最有发言权

网友:
应该是保证每个网点都有测试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近拆了个血压计,可以看看那块板子的测试点,似乎和你说的有些点冲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 ...

上面只有几个关键信号的测试点,其他的孔是因为PCB生产时没采用盖油工艺导致类似焊盘裸铜的效果,其本质不是故意用来做测试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测试点要根据你们公司的测试能力综合考虑,别加了那么多测试点结果测试不了白费那劲,你们的测试部门最有发 ...

测试部门也要考虑实际PCB设计时的可行性,如果他想每个网络都要测试点,而我的板子特别小,那就没得搞了。

我手里有个小板子,圆的,直径18mm,上面主芯片用了一个BGA的ARM,再加上别的信号,如果每根信号线要一个测试点,总的测试点加起来的面积比板子还大,我完全不可能按照测试部门的要求去做,因为他们干扰了我的设计,他们要的只是测试点,而我要综合考虑他们的要求还有测试点过多带来的麻烦(布线和EM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明显这个不是技术问题,我建议楼主适当的提出些改进建议同时阅读自己的岗位职责书并清楚知道自己的责任范 ...

怕的是他们的要求导致我的某些项目无法进行设计,例如尺寸很小的板子。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没有用啊,设计文件出不来是我的错,而测试的人又对设计本身不了解,只是抛开设计可行性本身而单独的去提出一个“测试点每根线都要”的要求,这就非常扯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部门也要考虑实际PCB设计时的可行性,如果他想每个网络都要测试点,而我的板子特别小,那就没得搞了 ...

针对每个网络都要测试点的话,测试部门得写多少测试代码啊,你麻烦,他们比你还要麻烦,多跟他们沟通,奇怪是什么公司,测试部这么强大,
当然,从你们项目工程师的说法来看“:为了保证每个元器件之间的连接都是良好的,希望在每两个焊盘的末端都加上测试点,并在每个测试点上标识号信号名称。”仅仅是保证焊接良好和PCB良好的话,是没有必要加这么多的测试点的。可以从其它方面来保证,比如让他们写个测试程序。遍历大部分的信号,自检下。对于遍历不了的信号增加测试点由外部设备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测试点要根据你们公司的测试能力综合考虑,别加了那么多测试点结果测试不了白费那劲,你们的测试部门最有发 ...

很好, 肯定要联系测试部门一起来决定了

网友K:
方案一:如果怀疑是“个人喜好”导致的加这个,加那个的话,可以把事情拉到产品的决策层去探讨。决策层考虑的更多是时间问题。这样这个测试点问题就转化为是否是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决策层一般会折中考虑,兼顾各个环节的问题。这样你也不用发愁了。更不会因为少加了测试点出问题处罚你。
方案二:如果这个让你加测试点的人不是你的直属领导,你可以把他说的话当做废话。但是要让你的直属领导知道你的想法。
方案三:如果你是硬件项目负责人的话,你可以向产品经理或者老板阐述影响开发进度的原因,获得他们的建议。

沟通第一,技术第二。很多项目不是死在技术问题上,而是死在沟通产生的误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方案一:如果怀疑是“个人喜好”导致的加这个,加那个的话,可以把事情拉到产品的决策层去探讨。决策层考虑 ...

这个我完全赞同!

网友:
OK,哥们,别心烦了,没多大点事。
过年了,事事顺心,工作顺利。

楼主:
声明一下,尽管之前我严重不同意做项目的那个家伙的想法,我还是尊重了他30%的意见,在这种前提下,单是5V电压测试点加了8个,3V测试点加了10个,其他的先不说,就这两个电压信号而言,重复的测试点我就觉得就多余。      公司没有强大的设备进行完整的测试,所以也没什么测试设备编程人员。  看这位哥多敬业吧:所有测试点他都是万用表测的!关键信号我们这位又不会用示波器,所以在他手里能测的仅是通或断,以及上电后简单的看一下电压。

量产的时候工人肯定会疯掉。

网友:
不爽赶紧跳槽吧,如此NC能做出像样的产品?
我们公司做微小卫星平台。

现在的测试方案,是在故障树分析(FTA)的结论下制定的
估算了一下,只需要不到10%的网络有测试点。
道理很简单,没必要每个地方都测试。

比如说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说明采样,PWM,控制ic,功率管,电感,这些都是好的。
通过测量满载温升和纹波,可以判定功率管散热,滤波电容焊接,这两处是否完好。
电压电流监控功能,可以通过核对mcu的采样数值来判定。
这时候只需要引入测试点,专门测试一下硬件保护的功能即可。

尽量利用电路本身的特性证明自身的完好性,ict没必要全部布满。
测试点不在关键位置,就算测了99%的元件,可能那1%就会引起问题。
并且很多元件静态测试发现不了问题的,一定要让它工作在额定的工况下,才能反应真实情况。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方案一:如果怀疑是“个人喜好”导致的加这个,加那个的话,可以把事情拉到产品的决策层去探讨。决策层考虑 ...

学习了 沟通第一  技术第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要求70%的网络加测试点

正解!一般来说,测试点越多越好,生产过程中要做ICT测试,不是楼主所说的测信号,而是测元件安装的正确性和有没有短路。另外,过孔也可以用来做测定时点使用,国外大公司也都是这样做的。当然,那些测试点也可以在调试的时候用来测试信号,楼主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沟通第一  技术第二

哈,把握人性第一,通用技术第N。

网友:
以前有个公司要求每个网络都需要一个ICT测试点。

楼主:
没想到这个话题会有那么多朋友参与讨论,改天我弄几张高清图片来说一下这个问题,总之就是想说明加测试点的注意事项和是否为了ICT检测而追求越多越好,其实就像我在1楼说的那样。应该统筹设计,综合全局去考虑,既不能只追求数量而不考虑PCB文件设计的可行性,也不能只管PCB设计本身而不考虑生产测试。    我想,这应该是有些已经很复杂的板子却只有寥寥几个测试点的原因(这些厂商不一定就没ICT测试设备,只是感觉没必要加的太多)。

PCB测试点很多,不能说这家公司设计就一定完美;测试点不多也不能说明一家公司就不严谨。

网友:
你让他把意思表达清楚,用纸写出来,签字给你,然后你才照着做。否则出事不承担责任。

网友:
多加点测试点也好,这样别人破解的时候就不用把线直接焊在芯片上了,呵呵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上面的两张图片算复杂了吧。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K:
方案一:如果怀疑是“个人喜好”导致的加这个,加那个的话,可以把事情拉到产品的决策层去探讨。决策层考虑 ...

思路清晰学到了

网友:
那些说100%覆盖的,难倒不知道设备可以自检吗?自检至少能检出60%以上的故障,覆盖不了的才需要测试点和测试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明一下,尽管之前我严重不同意做项目的那个家伙的想法,我还是尊重了他30%的意见,在这种前提下,单是5V ...

哈哈哈哈,,万用表量这个也太逗了。生成上不用测试架么。

网友:
一句话“你行你来”

网友:
如果你们产线有ict测试的话,那么网络100%覆盖是有用的。如果没ict,放几个关键网络测试点,就好了。一个网络,放N个,这个没什么意义,pcb断线是要pcb厂家测的。

网友:
100%是扯淡,你让那些做手机主板,电脑主板的放100%试试,10%都受不了

在很多验证工作是开发阶段时就要考虑的,不是生产时,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开发板和量产板的区别。

网友:
元件的焊盘不就是测试点吗

网友:
以前和日本人合作过,对方也有类似的要求。

网友:
我们要求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