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1754的深度掉电

楼主(2015-12-28):
各位路过的大神们: LPC1754深度掉电 RTC 唤醒,该怎样实现!

网友:
目前比较难,改用1788吧

网友(2016-05-22):
深度掉电后不能再用RTC唤醒了吧,只能从外部唤醒。

网友:
一直觉得通用M3 MCU(有些厂商M3直接设置为低功耗)下,使用低功耗模式,没啥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