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内置DDR的Cortex-A系列处理器

楼主(2015-12-28):
现在内置DDR的大多是ARM9处理器,对付一些音频处理应用有点力不从心。求教有没有Cortex-A系列,内置DDR的单片机?大于8M就可以了。
内置DDR的DSP也可以~主要是价格别太高,如果价格太高,不如多画几层板用全志了:)

网友:
脱离民用品行业就不用发愁成本了

网友:
A系列的不是高性能版?还有单片机?

网友:
估计也就是全志适合你了。

网友:
目前来看只有三星的有封装有DDR内存的。

一直搞不清楚带DDR内存的POP封装的芯片型号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上淘宝上看卖这个的也不多

网友:
推荐几个  带ram的  arm9吧

网友:
Exynos 4412 SCP封装,需要外加DDR芯片,BGA焊盘引脚间距只有 0.65MM
Exynos 4412 POP封装(此封装的型号又称S5E4412),内部集成有DDR芯片,BGA焊盘引脚间距只有 0.4 MM

引脚间距很小,做板的成本是很高的

网友:
5楼的头像是什么?

网友:
不是据说海思的集成度很高吗,楼主看下符合需求不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还是去问问全志R8怎么卖吧~

网友:
看你有没有量,例如BCM2836……

网友:
学习了,内置DDR确实方便

网友:
树莓派用的BCM2835,ARM9,600Mhz,内置512M DDR内存,跑安卓不行,但是估计能合适LZ。

网友A:
ARM 9 还不够带宽处理音频数据?啥音频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9 还不够带宽处理音频数据?啥音频格式?

处理音频效果,48kHz 32bit单精度浮点!
二三十个IIR滤波器,还有一堆延迟线,以及小波变换分析。现在是用PC在干,要简化后放入ARM单片机中。
这和带宽没关系,有部分效果器我用pspice建立了模型的,放上去跑可能要爆炸。

网友:
用FPGA写个软核(^_^)(^_^)现在貌似很多FPGA都带

网友:
有啊,三星4412的POP封装,找迅为

网友:
mar ddr corte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