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inux板子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12-28):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淘到一个atmel的9620的板,我把文件拷到/bin目录,但是重启后,那个文件就没有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bin是在内存中的,你需要将文件复制到Nand上,或者重新做init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是在内存中的,你需要将文件复制到Nand上,或者重新做initrd

但是zlg的板子好像可以的啊,我怎么将文件复制到NAND呢?我这方面不是很懂,请多多指点

网友B:
可能你的文件系统是运行在RAM中的,重启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文件系统是运行在RAM中的,重启就没了。

应该是的,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好了,用df命令查看
而后把这个文件存储到那个目录就ok了

网友C:
输入  mount 看下你的bin文件夹挂载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  mount 看下你的bin文件夹挂载在哪里

rootfs on / type rootfs (rw)
/dev/root on / type ext2 (rw,relatime,errors=continue)
proc on /proc type proc (rw,relatime)
devpts on /dev/pts type devpts (rw,relatime,gid=5,mode=620,ptmxmode=000)
tmpfs on /tmp type tmpfs (rw,relatime)
sysfs on /sys type sysfs (rw,relatime)
ramfs on /var type ramfs (rw,relatime)
/dev/mtdblock4 on /usr/local type jffs2 (rw,relatime)
192.168.1.102:/test on /mnt type nfs (rw,relatime,vers=3,rsize=8192,wsize=8192,namlen=255,hard,nointr,nolock,proto=udp,timeo=7,retrans=3,sec=sys,addr=192.168.1.102)

楼主:
现在文件已经可以拷贝过去了,但是没法自动运行

网友:
放到rc.loocal试试看

网友D:
手机打的,打错了,是rc.loca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打的,打错了,是rc.local

谢谢.一会试试

网友:
/dev/mtdblock4 on /usr/local type jffs2 (rw,relatime)
可以看出 你的 /usr/loca 文件夹才是你的flash分区,拷贝后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