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现在用的多吗?

楼主(2015-12-28):
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我的论文需要写一写电机控制算法的仿真,但是发现无刷直流电机的建模实在是太麻烦了,更别谈后面算法的使用了
于是想简单一点用个有刷直流电机代替一下,这样速度环控制只有一个传递函数就解决了
不知道目前有刷直流电机使用的还多不多?论文里写有刷会不会太低端?

网友A:
功率不大的环境下应该用的不少~

网友B:
无刷直流用foc控制,三相解耦成两相直流电机,你要不想麻烦前面,直接上有刷电机也行吧,主要看论文重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直流用foc控制,三相解耦成两相直流电机,你要不想麻烦前面,直接上有刷电机也行吧,主要看论文重点是 ...

谢谢指点
论文重点是验证一种PID控制算法对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性能的提升,并且配套制作了stm32单片机的多轴控制器,制作了车体的实物样机。
电机本身其实并非重点只是验证一下算法,但是既然要写仿真肯定逃不掉电机的建模的~那我暂时尝试用有刷的模型进行仿真吧。
我看到别人光是BLDCM建模就能写一篇中文核心论文了,短时间内我看不懂主要是控制理论这些做的少,看见状态空间函数 S function就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大的环境下应该用的不少~

谢谢大哥
我这边单个电机功率是100W
这个算小功率还是大功率呢?

网友C:
先用有刷电机建模,后期有兴趣可以用无刷电机+驱动搭建黑盒,直接换上跑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
我这边单个电机功率是100W
这个算小功率还是大功率呢?

一般,无刷和有刷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有刷电机建模,后期有兴趣可以用无刷电机+驱动搭建黑盒,直接换上跑仿真 ...

那就目前来看,大论文把无刷直流电机进行建模来验证控制器的性能,这样还是可以接受的吧?当然,我这块的篇幅不会太大

网友:
这个主要看控制模型了,一般完整的伺服系统,下面的无刷电机会由位置->速度->电流->最终输出电机PWM 三闭环构成,如果是速度模式就是2闭环,主要就看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了。
比如平衡车,可以做角度->电机PWM 的单环 也可以做角度->角速度->电机速度->电机电流->PWM 这样的多环。
反正说到底还是看需求,用直流有刷电机倒是算不上低端这么一说,另外还要看这个控制算法应用场合实际情况,如果别人现在都是用的无刷伺服,你写个基于有刷电机的PID控制也是没卵用。

网友:
simulink仿真都可以做成子系统模块,很方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目前来看,大论文把无刷直流电机进行建模来验证控制器的性能,这样还是可以接受的吧?当然,我这块的 ...

有本基础教材叫做自控元件,上面有写到BLDC可以近似为直流电机来建模哦,就是一阶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本基础教材叫做自控元件,上面有写到BLDC可以近似为直流电机来建模哦,就是一阶惯性。 ...

《自控元件》这本书在当当搜不到啦..是不是《自动控制元件及线路》这本书
能近似当然好,但是目前还没看见有论文近似处理,不敢这么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控元件》这本书在当当搜不到啦..是不是《自动控制元件及线路》这本书
能近似当然好,但是目前还没看 ...

教材原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控元件》这本书在当当搜不到啦..是不是《自动控制元件及线路》这本书
能近似当然好,但是目前还没看 ...

自动控制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控元件》这本书在当当搜不到啦..是不是《自动控制元件及线路》这本书
能近似当然好,但是目前还没看 ...

看了一下是我说错了,传递函数是两个极点一个零点,控制特性还有机械特性一样

楼主:
谢谢,找到了,学校图书馆查了也有,明天去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学校图书馆查了也有,明天去瞧瞧

恩恩,最后一章~

网友E:
价格低的电动自行车、滑板车多是用的直流电机,如250W的MY1025、MY1016Z2

楼主:
找到了,但是不是最后一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低的电动自行车、滑板车多是用的直流电机,如250W的MY1025、MY1016Z2

谢谢大哥,像这些电机型号都是怎么定的呢?按照国标统一定的型号然后各个厂家生产,还是某个厂家定的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像这些电机型号都是怎么定的呢?按照国标统一定的型号然后各个厂家生产,还是某个厂家定的型号 ...

这我不了解,只知道这些电机比较便宜

网友F:
我觉得楼主考虑问题的方向有点偏了,楼主应该考虑的是模型的简化问题,无刷直流还是在有刷电机上发展来的,建模时一样可以简化为有刷电机,像我们要是建个简单的电机模型,一般都是查表来模拟稳态响应,用一阶延迟来模拟动态响应

网友:
非常多,汽车电动窗、智能锁、电动工具,汽车启动电机,电动按摩器、剃须刀等等

网友G:
有刷电机并不低端,重点是应用的场合

  话说很多同外的写真机、打印机都是有刷电机做喷头组件运动的驱动,效果是刚刚的。国外有种几十万价位3D打印机,Y轴(打印组件运动轴)也是有直流有刷电机,当然是有刷伺服控制。国内曾有单位用安川、松下的交流伺服+数万元的进口运动控制板来替换,在Y轴的控制上,性能还是比不上

话说有些应用,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还只用模拟电路来驱动;是模拟电路驱动,不是指控制。可惜没见识过。这在现在流行的PWM控制功率级的情况,是低端还是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楼主考虑问题的方向有点偏了,楼主应该考虑的是模型的简化问题,无刷直流还是在有刷电机上发展来的, ...

您说的很对,其实我就是想避开无刷较为复杂的建模理论,要么干脆换成有刷电机,要么找到简单的建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刷电机并不低端,重点是应用的场合

  话说很多同外的写真机、打印机都是有刷电机做喷头组件运动的驱动 ...

谢谢大哥的讲解,让我对有刷电机当前的应用有了些认识
不过您说的那个Y轴的有刷电机真是神奇,性能怎么会这么好呢,无刷我感觉就是把电刷换成了电子换向而已啊,性能应该更优才对,应该可以用无刷代替这个有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但是不是最后一章哦

网友:
咋说呢……有那么一把锋利的菜刀,至于你是把它用在五星大厨做主刀还是在饲养场切青料,关键的是人。刀只是基本工具而已

网友H:
大哥,你当初答应的电流环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你当初答应的电流环教程呢

待我6月毕业了就写,万一别人发现网上的图片和代码和论文差不多,岂不尴尬

网友(2016-06-05):
引用 楼主:
待我6月毕业了就写,万一别人发现网上的图片和代码和论文差不多,岂不尴尬

大哥您毕业答辩完事了么?等着您的电流环教程呢

网友H:
前辈电流环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电流环求指导啊

说来惭愧,最近参加工作了,然后结婚,然后老婆怀孕,都是近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结果教程什么的都太监了
我只能口头简单讲讲了,也没深入研究过。
电流环的设定值是电流,反馈值是电机的实际电流,通过PID计算之后调整控制量即电机输入电压,这就是电流环啦
如果要双闭环的话,就把转速环PID计算出来的控制量作为电流环的设定值即可。就是把电流环串在转速环后面就行
整定的时候,先建立单个电流环,然后整定参数,然后加上转速环,在整定转速环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最近参加工作了,然后结婚,然后老婆怀孕,都是近一个月发生的事情...
结果教程什么的都太监了 ...

可以看一下《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陈伯时机械工业出版社,里面关于双闭环相关内容,有一段话大概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
具体控制的时候,一定要搞明白反馈 输入 输出 的都是什么物理量,中间过程的量不要纠结到底是什么物理量,比如转速环输出为什么可以作为电流环设定值呢?这个咋一想是想不出来的...

网友I(2016-12-26):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一下《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陈伯时机械工业出版社,里面关于双闭环相关内容,有一段话大概讲的就 ...

请教下,比如如果是速度和位置双环控制的直流电机,那么,位置环作为外环,速度环作为内环,位置环计算出来的输出作为速度环的输入,速度环的另外一个输入是速度反馈

那么我有个疑问,速度的大小设置是在哪里体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比如如果是速度和位置双环控制的直流电机,那么,位置环作为外环,速度环作为内环,位置环计算出 ...

应该是设置了一个速度的上限值吧

网友(2017-05-05):
引用 网友G:
有刷电机并不低端,重点是应用的场合

  话说很多同外的写真机、打印机都是有刷电机做喷头组件运动的驱动 ...

专业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