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实一个现象:液晶屏在DVI/HDMI输入时,无需“自动调整”?

楼主(2015-12-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的,我的LG显示器在DVI输入时,也是提示这个。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我没有DVI的显示器

网友:
HDMI和DVI都是无需自动调整的,VGA由于是模拟时序,不同设备之间的行同步信号和视频信号起始位置时间差有差异。
以前CRT显示器没有“点对点”概念,时序差一点点问题不大,LCD有固定的像素数量,必须精密调整时序后才能达到最佳的点对点显示效果。

网友:
vga是基于行场同步模式,存在行场消隐参数用来调校不同设备,DVI之后就使用DE模式了,所以HDMI和DVI都是不用调整的了。

网友:
DVI,HDMI,DP之类都是数字信号,传输的是像素数据。
VGA是模拟信号,发送端将像素数据依次以模拟电平方式传输。接收端采样时,如果没有正好对准像素中心位置,而是采到了两个像素中间位置,那么显示就虚了。
由于设备参数和线缆延时的微小差异,要保证显示效果,所以需要调整相位。

网友:
source端(PC)是數位的,sink端(monitor controller)也是數位的,中間最好的傳輸方式當然是用數位的。
走 VGA ,sink端要用以HS鎖出pixel clock再去sample VGA votlage外,另位類比訊號本身就是對 noise 很敏感,
還加入 source's DAC -> sink's ADC 轉換上的 noise。

网友A:
显存本身就是数据,是数字信号。DVI 和HDMI传输也是数字信号传输,LCD显示器也是数字的,点对点对应的。因此不需要调整了。因此是最好的。
VGA则是模拟的,因为早年CRT显示器是模拟的,因此需要VGA接口,显卡需要一个高速的DA转换成模拟,如果用在LCD显示器上还需要一个高速的AD显示器转换为数字。因此VGA早该淘汰了。
所以:
如果有人能发明纯数字的喇叭就好了。因为音乐现在都是数码的了,功放也能做到数码放大。就差喇叭了。如果也能数码的。那么音频视频都可以了。

网友:
转一个: DP接口与DVI、HDMI、VGA之间的区别,各优劣在哪

http://www.jiayoujiu.com/?/article/17

网友:
数字信号就不用了,vga是模拟的,得同步时钟

网友:
当初公司买的Dell U2414H明明两个HDMI口却不配HDMI线,只配一条DP,还好机器是带DP的独显,要是集显机器会被坑死……

网友:
老大,把那二手的三星显示器来个团购呗。

网友:
使用数字信息接口时,显示器的位置不用调整,使用SRGB色温时,亮度/对比度不能调整;

网友B:
老大应上架二手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应上架二手显示器

广州 太平洋电脑城后面那条街,几乎都是二手(拼装/翻新)显示器,,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本身就是数据,是数字信号。DVI 和HDMI传输也是数字信号传输,LCD显示器也是数字的,点对点对应的。因 ...

等到人不需要吃饭而只需要充电的时候,喇叭肯定是数码的。

网友:
同等那50台27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KAO, 我今天刚到货的,在京东买的一台27寸显示器, 竟然只配VGA线,没有DVI或HDMI 线, ACER公司都是抠门 ...

期待电工用的二手显示器

网友:
hdm应该是DDC这个信号传输了显示器的具体参数吧

网友:
数字的不不需要调整的,也没有这功能,模拟的VGA调整是因为要调整前端AD的 采样相位等参数,以达到撑满全屏的效果。

网友:
VGA的像素出现在同步脉冲之后,究竟延时多长时间,不同显卡、不同分辨率下是不同的,因此需要调整延时时间来同步,

网友D:
hdmi过扫描就没人遇到?前几天买了个23.8寸的显示器,通过vga接笔记本显示正常。通过hdmi接天猫魔盒就会有一圈黑边,在显示器设置“开启过扫描”,图像高度正确,宽度又超过显示器了。显示器有pc/AV选择项,但是调节无效,最后发现天猫魔盒里面可以缩放图像才解决问题。

网友:
acer的普通显示器一直低价,旧27显示器买过四百多的飞利浦,六百的LG,感觉LG那低端ips还不如便宜的飞利浦。都是网吧淘汰的机器,拿来自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mi过扫描就没人遇到?前几天买了个23.8寸的显示器,通过vga接笔记本显示正常。通过hdmi接天猫魔盒就会有 ...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笔记本用HDMI连接1080P的电视,分辨率对了,但是图像长宽都超过电视,好像调整了显卡里的缩放设置,图像又不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