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过大疆的NAZA飞控是如何定高的吗?

楼主(2015-12-28):
      买了一个NAZA Lite, 不带GPS。     飞得感觉和自己做的飞控最大区别就是高度定得很稳,  同样的遥控器,  自己做的飞控, 油门加一格就开始升,减一格就开始降,相当难控制。  而大疆的控感觉油门大概停在一个范围内就会自己悬浮在那里, 不升也不降。
收油门时也不会突然就加速下落。   但是飞控并没有外接超声波之类的东西呀, 所以很纳闷是怎么做到的。
      测高度无非就是超声波和气压,  前者已经不可能了,  后者的话感觉应该没有这么准确啊, 在家里客厅悬停时,上下浮动不超过半米。   难不成是通过监测Z轴的加速度,  姿态水平时, Z轴小于1G说明在下降,大于1G说明在上升?

网友:
气压计可以的:圆点博士小四轴仅使用气压计进行定高的效果测试

网友:
气压计是绝对可行的

网友:
油门曲线实现的吧。
一些小四轴的遥控也考虑到,并且实现了。

网友:
你玩玩APM飞控就知道了,你说的优点他都具备,APM开源的,可调参数多,可玩性高,我们领导买了精灵3,飞行距离200多米就信号弱,3999+电池800多,可玩性不高。APM可以多航点地图上点击即可,很爽。。。自己组装性价比高太多。。。很多大疆的也有失控就飞走再也没回来的,我们领导的失控自己降落到目的地了,不回来,两次了,还好找到了。。。

网友:
而且DJI精灵的是带光流的啊,定高很有用的,DJI的普通飞控是有大气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