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给新电脑打win7的补丁,会等到生不如死?【解决方法6楼、9楼、74楼】

楼主(2015-12-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手动下载更新集成到安装iso中去,以前xp和2003可以这样搞,不知道Win7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显示正在检查更新时正在下载更新包

网友A:
记得是最早期Windows Update服务的一个bug,导致后期补丁量大的时候计算本地需要打哪些补丁的处理速度非常慢。
KB3102810补丁是专门修复这个bug的,理论上是先手动打上这个补丁再做Windows Update就好了,不过印象中并不是100%有效。

32位下载地址: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9542
64位下载地址: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49540

网友:
最近全球DNS根服务器被DDoS攻击,中国这边的递归服务器被限速,导致国际域名解析成功率偏低,经常出现国外网站打不开的现象。
我传上来吧。

网友:
都不用睡觉的

网友B:
从来不用win更新功能的人,auto update服务装完系统就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用win更新功能的人,auto update服务装完系统就关闭。

我也是。

网友:
新系统需要先升级windows update.

网友C:
用某些管家之类第三方软件打。 不过有没有被修改过就不知道了。我一直用QQ管家打,暂时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感觉更新之后系统会变卡,每次装完系统之后先干的就是把更新给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某些管家之类第三方软件打。 不过有没有被修改过就不知道了。我一直用QQ管家打,暂时感觉还可以。 ...

同意,一开始用Microsoft Update 升级系统补丁也是生不如死。

网友:
第三方的都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宁愿慢点!

网友:
额  一个系统装的这么累   真够受伤的. 微软都不自己验证下他们的系统更新速度么.

网友:
微软做的东西这么逆天,等24小时,他们程序员知道吗

网友:
微软和苹果的服务都是半残废,卡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安全原因,一定要安装全部的更新。并且保持以后随时自动更新。

我们出货的每一台商务主机,手提电脑 ...

真是难得,一直认为正常途径安装一台电脑,是极耗费时间精力的事。。

网友:
之前看过这个问题

微软的解释是,全新安装的电脑会被微软认为是新装机,需要2个小时以上才能从服务器接收最新的补丁。。

我的做法是,系统做完,装完驱动后,联网2个小时后搬运点检查更新,基本就出来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起更新就要等很久,先更新一部分在更新一部分就快了

网友:
补丁还是应该打的

网友:
我更新了4小时一个都没更新,干脆关机睡觉

网友:
长期自动更新的飘过

网友:
新系统需要先升级windows update,升级完这个重启后再windows update,然后就去睡觉,一般3个小时左右就下载完。

网友:
mark一下, 先升级windows update后在update.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E:
这不是最头疼的,这个时候你至少还能用电脑。当你把补丁都打好,第一次重启时进行安装的时候,更加要命,也要等几个小时,而且这个时候电脑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最头疼的,这个时候你至少还能用电脑。当你把补丁都打好,第一次重启时进行安装的时候,更加要命,也 ...

你這是什麼破電腦了?我的10分鐘左右就好了。也是阿莫的安裝盤裝的。

网友:
一直用qq管家打补丁

网友:
不能从标本机提取补丁离线安装吗?

网友:
其实类似这样耗时的工作应该让用户自己去做,降低服务成本,现在人工是很贵的

网友:
最近安装了一次,也遇到这种事了,太恶心了,都不想更新了

网友A:
唉,其实Windows 7早就应该出SP2了,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还有更要命的,提示升级失败,又退不会原来的状态。只有重新安装系统。 ...

升级失败没关系的,就是比较恶心罢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這是什麼破電腦了?我的10分鐘左右就好了。也是阿莫的安裝盤裝的。

公司给配的ThinkPAD E45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公司给配的ThinkPAD E450

看看你的硬盤,多數是有壞道。

网友G:
如果需要批量打补丁,可以下载回安装包离线打;有两个活跃的常用工具:AutoPatcher;WSUSOffline。

这两个都是从MS Update官网下载补丁的原始文件,然后再离线批量打。
- AutoPatcher是人工维护的下载列表;
- WSUS Offline好像是从微软的补丁列表里检测下载列表。

如果不放心它们打补丁,可以用以上工具下载;然后使用微软的SigCheck逐个验证下载回来的补丁包的数字签名,写个批处理自己打。

需要注意,这两个工具打的补丁不是把历史上的所有补丁都打上,如果后边有一个补丁覆盖了前边的补丁,前边那个就不会下载和打入系统。
- 这个可能与某些管家工具检测的结果出现差异;
- 这个可能与MS Update在线补丁,然后运行磁盘清理,删除所有废弃旧补丁之后的情况类似。我没严格对比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的硬盤,多數是有壞道。

全新的电脑,有坏道?!不应该吧!!
而且不止我这一台是这样的,我同事电脑也是这样,是同一批采购的

网友:
像amo 这样大规模的安装的,应该先把补丁包先下下来。 有个补丁下载工具的。。 里面有各个补丁包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给配的ThinkPAD E450

Broadwell CPU, 第8代核显,今年很好的本子。
上次自动升级,显示画面上盖了个百叶窗,没办法,只有ghost回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批量打补丁,可以下载回安装包离线打;有两个活跃的常用工具:AutoPatcher;WSUSOffline。

这两个 ...

以前用过那种打成一包的补丁,感觉有时候兼容性会有问题
不知道这两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新的电脑,有坏道?!不应该吧!!
而且不止我这一台是这样的,我同事电脑也是这样,是同一批采购的 ...

全新也可能有啊,何况未必是全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还有更要命的,提示升级失败,又退不会原来的状态。只有重新安装系统。 ...

这时候,先关掉更新服务,重启电脑。
然后删除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下的所有文件,再开启更新服务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装一台,然后查看装好的那台的更新记录,自己一个一个地从微软官网下,以后的就可以写个脚本自动安装本地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过那种打成一包的补丁,感觉有时候兼容性会有问题
不知道这两个怎么样

下载回来的补丁包和Win Update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区别在于打的顺序(当然,Windows的补丁本身似乎是按数字递增的),或许Win Update会先打旧的再更新新的,这个不会。

集成补丁包的问题在于不知道是否夹带了私货;但就Win Update本身来说,Win7什么的好像必须用msu那个格式了?

网友:
第一台电脑装好Win7,下载全部补丁后,做一个Ghost,以后同型号的机器,就用这个GHOST文件还原

网友:
既然是公司里面用,那干脆找一台服务器开启Windows Server Update Services,这样至少不用每台电脑都通过宽带下载一次更新

至于会不会加快新安装的Windows系统的更新速度就不是很清楚了,不妨试试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验,这是大部分升级需要重新启动,TMD,win7升级有点NC。    还好现在用SSD,不拍重启,要是机械硬盘, ...

不会吧,印象中干净的SP1装好后打两百多个补丁只要重启2次,而且重启对机械硬盘的寿命也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软的工具就差不多。如果是360,金山卫士之流,信不过啊!

不是360,金山的, 就一个管下载的程序加一个xml 如果不喜欢那个程序下载, 可以自己根据xml里面 添加到自己的下载管理来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I:
WIN7,下载容易,没一会就下载完了,可是,我是挂了一夜,升级了30多个,  一共是180多个,后来实在受不 ...

你和阿莫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检查更新那里等很久,你已经看到更新数量说明过了检查那一步,是不是SSD没做4K对齐甚至没开AHCI模式?

网友:
http://download.wsusoffline.net/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很久没用了。。 10年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和阿莫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检查更新那里等很久,你已经看到更新数量说明过了检查那一步,是不是SSD没做4 ...

明天试用了一下WIN7自带的更新功能,之前是用的疼讯的电脑管家,并成功升级了几个补丁,然后,就提示此Windows副本不是正品,用CW_crack_win7_2008提示失败。
不知道还有办法没?

这个是log:

网友:
我还是觉得win8.1好用,同样的机器运行快过win7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和阿莫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检查更新那里等很久,你已经看到更新数量说明过了检查那一步,是不是SSD没做4 ...

放些截图给你参考一下:
点REVERT可以卸载。

重启时显示错误:

再次点applay,提示失败:

此时再运行,仍可以点REVERT卸载,重启时显示同样的错误,点关闭程序,到桌面的时间很久,3-5分钟左右。

网友:
chew-wga是神马软件?不是微软的吧?

网友:
就是这样,win7的补丁已经多到临界值了,导致windows更新申请的内存超过4g,会经常写入、读取虚拟内存,根本就等不到边。我有一台挂了48个小时,没见开始下补丁……

网友:
莫大运气真好,我真的是等了48h,然后等不下去了,把自动更新关了……
微软的自动更新历来就跟那啥一样,建立数据库的时候吃好多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明天试用了一下WIN7自带的更新功能,之前是用的疼讯的电脑管家,并成功升级了几个补丁,然后,就提示此Wi ...

干嘛不用KMSpico呢?Windows和Office一锅端,安全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用win更新功能的人,auto update服务装完系统就关闭。

从来都懒得更新。。。

网友:
mark回去试试看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最早期Windows Update服务的一个bug,导致后期补丁量大的时候计算本地需要打哪些补丁的处理速度非常 ...

大师,这个安装不上啊,一直显示搜索更新

网友:
谢谢坛主和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我的74楼,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重装了系统,正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我的74楼,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没有,我的只有这么一个显示窗口,没有覆盖,我移动过的

网友:
涨知识,留着备用,谢谢

网友:
真心感谢,前段时间重装系统,无法更新,重装都无法解决,看了这帖以后,照着坐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我的补丁已经打好了,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师。

大师又解决了一千古难题。

感谢。。以后做系统再也不用等了。。

网友L:
win7开自动更新,放更新文件的目录winsxs会越来越大,直到吃光你C盘的空间。
我的winsxs目录已经10G+,而且还不允许删,微软目前好像也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L:
win7开自动更新,放更新文件的目录winsxs会越来越大,直到吃光你C盘的空间。
我的winsxs目录已经10G+,而且 ...

默认解决方案:
1、安装补丁:KB2852386。
2、打开磁盘清理,会多出一个选项:“清理系统文件”,需要Admin权限;给定权限,磁盘清理重启。
3、清理选项中多出“清理Service Pack备份文件”,选中并开始清理;
4、等磁盘清理完成后,重启系统;在重新进入系统时会完成无用SxS文件的删除工作。

这个操作的效果大体是:(仅供参考)
1、保留操作系统原始的文件。
2、保留最新的补丁文件。
3、原始文件和最新补丁文件之间的所有不再有用的补丁数据将被移除。
(如果安装补丁的时候选了不要还原和备份,可能就不保留原始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谣言吧!

我这么多年都是打开自动更新的,从来没出问题。

WinSxS会越来越大,不过占用的磁盘空间没那么夸张。
看着夸张有时候是硬链接的问题。

清理掉2G-3G是正常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以后做系统再也不用等了。。

最快的方案是用软件下载补丁包;装完系统自己先打关键补丁和重要的补丁;最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决定是否Update。

网友:
弱弱问一下, 保持系统更新, 一般应用还需要 装 杀毒软件吗?

如果需要安装,那装什么杀毒软件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放些截图给你参考一下:
点REVERT可以卸载。

要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唉,其实Windows 7早就应该出SP2了,省事很多。

大师,Win7如果出SP2的话会不会有更多人一直用Win7,不升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大师,Win7如果出SP2的话会不会有更多人一直用Win7,不升win10

我认为早在Win8.1的时候就应该出Win7 SP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谣言吧!

我这么多年都是打开自动更新的,从来没出问题。

不是谣言,微软的设计确实有问题。
我的Windows 7好多年没重装过,当时只给C盘分了50G空间,结果几年下来Windows目录下面的winsxs和Installer这两个目录把C盘撑爆了,系统直接起不来。后来只好把Installer目录通过hard link挪到了D盘才勉强可以继续用。

网友:
昨晚装了莫大的系统,今天到公司装了一些常用的软件,从中午开始就开始更新,到晚上六点才完,真的很累啊。

网友:
更新确实很麻烦!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默认解决方案:
1、安装补丁:KB2852386。
2、打开磁盘清理,会多出一个选项:“清理系统文件”,需要Adm ...

恶心的是,KB2852386 这个补丁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谣言吧!

我这么多年都是打开自动更新的,从来没出问题。

不是谣言,可能你C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恶心的是,KB2852386 这个补丁无效

安装完毕需要重启,然后才可能出来那个按钮。

出来之后的情况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师。

大师又解决了一千古难题。

正在装系统...  要是给一个 ZIP的就好了,下载的RAR的 发现解压不了....  对外面下载的软件 现在是极度不信任...

网友(2016-04-08):
感谢各位提供了这个好的方法,装个更新等死掉了

网友:
最好连这个一起打:Windows6.1-KB3112343-x64
新一点
Windows Update Client for Windows 7 and Windows Server 2008 R2: December 2015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 update that contains some improvements to Windows Update Client in Windows 7 Service Pack 1 (SP1) and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This update has a prerequisite.
About this update
This update enables support for additional upgrade scenarios from Windows 7 to Windows 10, and provides a smoother experience when you have to retry an operating system upgrade because of certain failure conditions. This update also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Microsoft to monitor the quality of the upgrade experience.

Issues that are fixed in this update
•Assume that you use Software Update agent to apply software updates or determine the software update compliance in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2007 R2. Windows Update agent scans client computers periodically. In this situation, the scan fails and generates a "Not Required" state for all updates. Additionally, you receive an "8007000E" error message.

网友:
学习了,下载试一下

网友:
古大师的那个跟Windows6.1-KB3112343-x64都下载安装了。升级还是慢啊。

网友:
也是遇到升级慢,,试试这些法子咋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KMSpico呢?Windows和Office一锅端,安全快捷。

刚刚冲装了系统,更新补丁200度个 重启提示“配置windows update 还原更改,请勿关闭计算机”从早上6点到现在还没有启动起来,硬盘的状态灯常亮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C盘无论如何,得有20G以上的空闲空间啊。

任何系统都需要这样保养的。

最早的时候我把c分70部分软件装到D,下次重装的时候还得清理D中的部分安装文件夹,麻烦
后来我把c盘分300G 所有安装包全部搞到里面去,每次等我重装的时候c盘已经用了200G左右,下次重装的时候直接格式化C省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刚刚冲装了系统,更新补丁200度个 重启提示“配置windows update 还原更改,请勿关闭计算机”从早上6点到 ...

   请看我的离线更新的帖子,分几次打补丁就不会出现这种恼火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看我的离线更新的帖子,分几次打补丁就不会出现这种恼火情况了

无奈 中午重装,打算不打补丁,太烦人了

网友:
千古难题终于解决了,mark

网友(2016-06-13):
One of my laptop cannot install KB3102810, any one knows the cause?

网友(2020-06-02):
mark一下,这令天正准备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