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怎么定义32位数据

楼主(2015-12-29):
mplab x 怎么定义32位数据,用unsigned long定义一个变量,赋值0x12345678,然后串口打印为0x00005678,看来是不行,该怎么定义,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是串口输出的问题吧,再试试unsigned long lo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串口输出的问题吧,再试试unsigned long long

还是不行
程序是这样:
unsigned long long test=0x12345678;
sprintf(temp_buf,"TEST %08X\r\n",test);
            Send_string(temp_buf);
串口输出为:
TEST 0000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串口输出的问题吧,再试试unsigned long long

是那个%X是输出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改为%08lX可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