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仿用STC单片机仿三菱PLC的源代码,支持三菱软件

楼主(2015-12-29):
求仿用STC单片机仿三菱PLC的源代码,支持三菱软件,或告知原理,是怎么做到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找到了分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分享下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360883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3608835-1-1.html

请问测试通过了没,用的是STC的哪个型号?原来我下过这个程序,测试没通过用STC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测试通过了没,用的是STC的哪个型号?原来我下过这个程序,测试没通过用STC的片子 ...

我想把他的跑在arm上,这几天改在pc上,已经可以通讯了,指令解释还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测试通过了没,用的是STC的哪个型号?原来我下过这个程序,测试没通过用STC的片子 ...

还没有尝试,只是好奇,想看一下代码的原理,经果发现好乱,看不懂里面的协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