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机启动有时候不启动原因请教

楼主(2015-12-29):
硬件:imx280a
内核:linux2.6.35.3,
给客户定制的应用程序开机有时候不启动,有时候启动(机率一半一半吧);但写的打印hello这样的程序每次都能启动。
开机启动脚本如附件所示
在/etc/rc.d/rc.local文件中也试过也会出现有时候不启动

另:给客户定制的应用程序使用了多线程和一些同步信号量机制,也有一些硬件,简单的数据码。按键,U盘操作等,不知是否有关?烦请大侠指点方法,度娘过没搞定

以下和题目无关:
吐下槽:这个板子启动时如果U盘插着会删除U盘中所有文件

楼主:
补充:以为和信号量创建失败退出,线程失败退出有关,确认没有关系,感觉进程被什么杀死了。未启动时ps无这个进程

网友A:
在应用程序入口输出log看下,确定是被杀了还是压根就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应用程序入口输出log看下,确定是被杀了还是压根就没起来

谢谢!确定这个进程被杀了

网友B:
dmesg看看驱动有没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esg看看驱动有没有异常

谢谢,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