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的CC2640打开工程后选JLINK报错。

楼主(2015-12-29):
      大家好,我最近在用TI的CC2640,刚开始接触。当我打开工程选择调试器的时候(如图1)选jlink这个选项
就会报错(如下图2、3),系统重装了三遍软件重装了好几遍都解决不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看我的帖子。

楼主:
搞定!!!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请问我下载的时候出这个错误时怎么回事?
Tue Dec 29, 2015 17:54:09: Fatal error: CC2538 (connect):Can not find ICE-Pick (IDCODE mismatch). Expected 0x0B00002F, found: 0x00000000    Session aborted!
Tue Dec 29, 2015 17:54:09: Un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3\arm\config\flashloader\TexasInstruments\FlashCC26xx.mac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下载的时候出这个错误时怎么回事?
Tue Dec 29, 2015 17:54:09: Fatal error: CC2538 (connect):Ca ...

知道了,现在的jlink还支持不好CC26XX仿真。http://mail.free-ide.com/index.php?page=Thread&postID=8756

网友A:
你的芯片很可能已经不能再下载程序了。JLINK对CC2640的支持是不好。所以,你要么按我的文档进行设置,以免出现问题。另外,不要用2.1库。准备一个XD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芯片很可能已经不能再下载程序了。JLINK对CC2640的支持是不好。所以,你要么按我的文档进行设置,以免 ...

要是有XDS也不能用2.1的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有XDS也不能用2.1的库吗?

JLINK不能用,XDS可以。原来我试过JLINK可以用2.1的,后面不懂为什么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不能用,XDS可以。原来我试过JLINK可以用2.1的,后面不懂为什么又不行了。 ...

好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不能用,XDS可以。原来我试过JLINK可以用2.1的,后面不懂为什么又不行了。 ...

大侠我想请教个问题,在用XDS100V3        的时候,为什么我能download程序,也能擦除芯片,但是我用IAR仿真的时候就出如下错误:

Thu Dec 31, 2015 15:11:22: Fatal error: Failed to halt after bootloader 1    Session abort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想请教个问题,在用XDS100V3        的时候,为什么我能download程序,也能擦除芯片,但是我用IAR仿真的时 ...

楼主这个错误怎么解决了,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错误,而且调试时到Bios_Start()不能跟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错误怎么解决了,我现在遇到一样的错误,而且调试时到Bios_Start()不能跟踪了 ...

我把开发板上14pin中的第2脚TRST接到仿真器的第15脚SRST上就OK了。调试时到Bios_Start()不能跟踪了这个应该正常,蓝牙需要实时性的,你但不仿真它的实时事件就
不能及时处理。想看调试结果用串口打印或者设置断点吧。

网友(2016-03-15):
哪个帖子呀?

网友C(2017-03-02):
是哪个贴,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贴,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老老实实的买XDS好了。非要折腾jlink啊,折腾的时间也是成本啊,买个XDS100也才一百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