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OC 伺服控制

楼主(2015-12-29):
使用ST FOC4.2库完成磁编码器作为速度反馈的低速伺服电机控制,现在能达到低速的转动(非匀速)。
其中速度环的执行频率为1ms(1khz),电流环的执行频率为15khz.
磁编码器(as5048)的数据是采用单PWM模式输出其频率1khz,r然后通过串口将数据传输给控制板传输频率为1khz(1S传一千次)。
希望各位帮帮分析分析为什么不能实现匀速转动。

网友:
不懂帮顶,望高手解答。

网友A:
挺复杂的问题,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放大器选用不好,PID设置不对,电机的相角度不对,可能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复杂的问题,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放大器选用不好,PID设置不对,电机的相角度不对,可能性太多了 ...

电路使用的st的开发板,应该不存在问题。算法使用的FOC库,但是外加的磁编码器检测位置和速度

网友(2016-03-03):
不自己写代码,出了问题  根本无从分析的啊
只有找大厂商的技术支持  才会有些帮助

网友:
那可能是速度环的pid没调好吧

网友(2016-04-09):
可能速度环没控制好

网友:
编码器速度不够,电流环也需要编码器位置信息

网友:
不懂帮顶 ,才买个ST的电机套件

网友(2017-11-30):
请问我用foc 4.3编码器为什么电机会在特定电角度停下来?

网友(2018-10-22):
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8-12-06):
编码器精度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