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的采样电流(见图形)为神魔幅值会不相同呢?

楼主(2015-12-29):
图中为4细分下两相步进的采样电流波形,图中的水红与蓝色为给定的电流阶梯波,大红和绿色为实际采集的,给定的幅值都一样的,电流的检测方式为电阻采样,两相的采样电阻部分配比是一致的,24K采一次,但为甚莫两相的采样电流幅值不同?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楼主:
换了两个不同类型的两相步进电机,采集的电流波形还是这样的情况,求解!

网友:
接到同一相上看波形是否一致。不一致怪示波器,一致怪电机。

楼主:
同一相上也是幅值不同,一个大一个小

网友(2016-07-28):
是不是电流采样部分,放大的倍数有差别?电阻的阻值好好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