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小控制器制作

楼主(2015-12-29):
51小控制器,小制作小用途......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最贵的是那个电源吗O(∩_∩)O哈哈~

网友A:
液晶屏右上角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用途

网友:
猜测功能:定时控制,温度时间显示.
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右上角怎么回事?

贴膜没有撕掉!

网友:
整体配置,那个继电器是硬伤,最短的木板就是它了,你的这个木桶容量都被这个继电器拉到地摊货的档次了

网友B:
用公家件做的吧

网友C:
电源高大上,单片机和继电器拖后腿了。

网友D:
高成本,低性能.性价比不高.

网友:
用的stm8单片机和DS1302吗,还有个8脚芯片是什么,功能分析应该是定时控制通段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成本,低性能.性价比不高.

高成本,低性能,价性比很高。 小白出道,侧重过程,性价比还未考虑。还需向大神们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高大上,单片机和继电器拖后腿了。

那块电源是蛮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公家件做的吧

差点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