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ii钩子函数App_TaskIdleHook什么时候被调用?

楼主(2015-12-30):
在运行ucosii时开启App_TaskIdleHook钩子函数,并在函数里面定义一个32位变量一直累加,发现这个变量竟然比系统节拍还要大。采用跟踪组件该宏定义#define  CPU_REG_DWT_CYCCNT                   (*(CPU_REG32 *)0xE0001004)返回值却又好像正常。空闲任务的时间应该肯定小于任务运行总时间,所以对这个函数很困惑,求大神指点原因?

网友A:
IdleTask是一个优先级最低的任务,如果用户的任务都放弃CPU使用权的话,就轮到这个任务,这个变量可以用来测量CPU使用率。很多情况下CPU都是空闲的,所以空闲任务运行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leTask是一个优先级最低的任务,如果用户的任务都放弃CPU使用权的话,就轮到这个任务,这个变量可以用来 ...

钩子函数每次执行才操作加1,但是系统节拍是一直有的,那这个钩子函数计数也不应该超过最大系统时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钩子函数每次执行才操作加1,但是系统节拍是一直有的,那这个钩子函数计数也不应该超过最大系统时间吧? ...

你想想一个死循环加1快还是一定时间加1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一个死循环加1快还是一定时间加1快?

空闲任务不是以系统节拍单位运行吗,OS_TaskIdle什么是么时候释放CPU?
void  OS_TaskIdle (void *p_arg)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p_arg = p_arg;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for not using 'p_arg'     */
    for (;;) {
        OS_ENTER_CRITICAL();
        OSIdleCtr++;
        OS_EXIT_CRITICAL();
        OSTaskIdleHook();                        /* Call user definable HOOK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闲任务不是以系统节拍单位运行吗,OS_TaskIdle什么是么时候释放CPU?
void  OS_TaskIdle (void *p_arg) ...

空闲任务不是以系统节拍运行的,从哪里看出来是以系统节拍运行的?空闲任务和一般任务都是一样的,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的时候他就退出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闲任务不是以系统节拍运行的,从哪里看出来是以系统节拍运行的?空闲任务和一般任务都是一样的,有更高 ...

是的,明白了。调度是在Tick节拍里面,有高优先级就会跳出空闲任务。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明白了。调度是在Tick节拍里面,有高优先级就会跳出空闲任务。非常感谢! ...

调度也不仅仅存在于tick到来的时候,比如任务挂起的时候也会产生任务调度。
Tick中的任务调度只不过是系统时间管理的这部分进行的任务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度也不仅仅存在于tick到来的时候,比如任务挂起的时候也会产生任务调度。
Tick中的任务调度只不过是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度也不仅仅存在于tick到来的时候,比如任务挂起的时候也会产生任务调度。
Tick中的任务调度只不过是系 ...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在钩子函数增加__WFI睡眠,空闲任务还会一直死循环执行吗?还是每个Tick唤醒之后再来执行空闲任务?在钩子函数增加变量计数,实测该变量还是增加非常大,但是实际又是睡眠了,电流已经降落。求指点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在钩子函数增加__WFI睡眠,空闲任务还会一直死循环执行吗?还是每个Tick唤醒之后 ...

哪个钩子函数?

楼主:
空闲任务钩子函数
void  OSTaskIdleHook (void)
{
#if OS_APP_HOOKS_EN > 0u
    App_TaskIdleHook();
#endif
}

static u16 cnt = 0;
void  App_TaskIdleHook (void)
{
   cnt++;
    __WFI;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闲任务钩子函数
void  OSTaskIdleHook (void)
{

1.首先你自己要确定systick可以唤醒__WFI指令的睡眠,我就不去查手册了。
2.如果在钩子函数增加__WFI睡眠,空闲任务还会一直死循环执行吗?还是每个Tick唤醒之后再来执行空闲任务?
如果真的是进入了睡眠状态,如果要醒来,那么必须有CPU唤醒源,这个跟系统无关。
如果你真的有唤醒源,CPU被唤醒了,空闲任务会不会执行就要看有木有任务切换了,上面已经讲过。
3.在钩子函数增加变量计数,实测该变量还是增加非常大,但是实际又是睡眠了,电流已经降落。
原因可能是你的CPU被频繁地唤醒,检测下有木有频繁地中断什么的,建议可以将钩子函数改为以下,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引脚,调试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void  App_TaskIdleHook (void)
{
   cnt++;
   SetPin();
   __WFI;
   ResetPin();
}

下次问这么多问题要给点莫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自己要确定systick可以唤醒__WFI指令的睡眠,我就不去查手册了。
2.如果在钩子函数增加__WFI睡眠 ...

给力!

网友:
直接忽略了莫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