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焊接外壳会把器件振坏!怎么破?

楼主(2015-12-30):
用超声焊接外壳的时候,PCB上的器件都振坏了,震坏的器件有晶振也有别的。万能的坛友有遇到吗?怎么破?试了点胶,效果不是太好。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
坛友都没玩过超声焊吗?自己顶起。

网友A:
求科普 超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科普 超声焊接

就是用超声焊机通过高频的震动把外壳融化从而接到一起。

网友:
不行就改激光焊吧

网友:
超声波焊接是好    就是不好拆解了

网友B:
以前公司是用来焊接遥控器外壳的,里面没有晶振等敏感器件,所以没关系.
焊接声音我听的人都发毛,对这个声音敏感

网友:
只能换其他焊接或重新设计模具

网友C:
LZ你怎么证明是超声波焊接导致的呢?
我见过工厂做的电源适配器都是超声波焊接的,没听说有震坏元器件的,做了很多年了

网友:
换个频率,避开敏感频率

网友D:
以前用超声焊,晶振确实会有7~8%损坏,其他元件还好,超声工艺必然造成坏品率,看你接不接受了。
改进的话可以修模具,超声焊机的功率调小点,超声频率再调整下,改下振坏的元器件封装,用连接性好的,坏品率会小些。
我们做产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直接把超声工艺改成胶粘了。。

网友:
你是32768的插件晶振吗?可以换成贴片的!其次就是调节焊接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超声焊,晶振确实会有7~8%损坏,其他元件还好,超声工艺必然造成坏品率,看你接不接受了。
改进的话 ...

你好,想问下你那个晶振是用什么封装的呢?贴片还是直插?损坏的原因是直接掉落还是被振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是用来焊接遥控器外壳的,里面没有晶振等敏感器件,所以没关系.
焊接声音我听的人都发毛,对这个声音 ...

  神马遥控器?难道是mcu内置rc的,,,一般的遥控器怎么都有个455E 标记的晶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怎么证明是超声波焊接导致的呢?
我见过工厂做的电源适配器都是超声波焊接的,没听说有震坏元器件的, ...

是这样证明的,先在PCB上贴件,贴完进行功能测试,然后上壳进行超声焊,焊完再测试,有些设备工作就不正常了,
拆开壳检修比如将晶振更换后设备又恢复正常。已经另外用方法证明这个晶振坏掉了。所以肯定是超声焊造成的设备故障。

网友:
用RC或者内置振荡器

网友:
哇,竟有这样事情,我以为超声能量聚集在焊接边缘。有个产品打算用超声焊,得重新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神马遥控器?难道是mcu内置rc的,,,一般的遥控器怎么都有个455E 标记的晶振吧,,,{:swea ...

就是315MHZ的汽车防盗器上用的遥控器,里面没娇贵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想问下你那个晶振是用什么封装的呢?贴片还是直插?损坏的原因是直接掉落还是被振坏 ...

振坏的,外观是好的。用的贴片四脚无源晶振。

网友G:
超声焊接就是利用超声振动的能量,带板子不能避免板子上元器件的损坏率,除非先把板子拿出来壳子焊完再装入板子可避免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声焊接就是利用超声振动的能量,带板子不能避免板子上元器件的损坏率,除非先把板子拿出来壳子焊完再装入 ...

这个不可能啊。超声的一般都是全封闭的壳。

网友:
把晶振换成 Silicon Oscillator
google 了一下,有人提到用质量更佳的晶振或者贴片晶振可以提高成品率。

网友:
板子上加入超声吸收的东西,固定的地方也要加合适的垫子,不行的话,就只好用其它方法了

网友H(2020-10-15):
哥们,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咋解决的哈

网友I:
兄弟,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咋解决的哈

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产品市场需求量已经不多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纠结,品控出厂前严格检测,然后让客服同事做好售后服务即可。22楼兄弟提供了一种折中思路,认为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兄弟,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产品市场需求量已经不多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纠结,品控出厂前严格检测,然后让客服同事做好售后服务即可。22楼兄弟提供了一种折中思路,认为可以一试。

网友:
激光塑料焊可以试试

网友:
经过超声产品一部分损坏,即使没损坏的也怕有INT的风险,试试改小体积的贴片晶振,或者调整晶振的方向,或许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怎么证明是超声波焊接导致的呢?
我见过工厂做的电源适配器都是超声波焊接的,没听说有震坏元器件的, ...

晶振确实会震坏,电源用晶振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