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显示已激活并显示此副本不是正品,怎么破?

楼主(2015-12-30):
已前没这样的,刚刚发现,已经显示激活了,桌面上还是提示此副本不是正品。
就是用了自带的更新功能更新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用其他破解工具重新激活一下就可以了,已试过。

网友:
某宝买一序列号,立马洗白.

网友:
两次运行破解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莫装机U盘,重新破解一次就行。(如果之前已经破解过,需要运行2次,第一次是删除,第二次才是安装。) ...

试过好多次了,不行的,REVERT的时候可以,APPLAY的时候就失败了。

网友:
又是它出動的時候

网友B:
我之前也出现过,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老陈不烦试试下面这个破解程序看看可否

网友:
刚测试了,5楼的就可以激活哦

网友:
我上次也出现过这样,运行破解一次,变成无验证了。再运行一次就是也验证的了,也没有字了。

网友:
重新激活一次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出现过,重新激活就可以了
老陈不烦试试下面这个破解程序看看可否 ...

一直都用的这个,一直没有问题,妥妥的。。

网友:
这贴工具好多

楼主:
重装了系统,正在更新,等更新完了再看看.

网友:
win7建议刷bios, oem激活

网友:
投诉微软去

网友C:
我也是,用小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小马就好了

收下备用。

网友:
好多工具,收藏了,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小马就好了

不要用小马,在激活的同时,改了浏览器主页,也是一个流氓软件.才发现

网友:
尽量用小马早期的,后来越来越流氓了

网友:
千万不能用小马,我上次用了,最后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我也出这个问题了,重新用阿莫包里的那个反复很多次都不行。百度所有方法也都不能解决。楼上各位大老提供的方法都试遍了。最后试到9楼的方法,生效了。。。太感谢了。。。

网友D:
  如果热门主板可以到BIOS之家找到主板的OEM改版BIOS,然后刷BIOS,导入OEM证书,那就是纯正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热门主板可以到BIOS之家找到主板的OEM改版BIOS,然后刷BIOS,导入OEM证书,那就是纯正版了 ...

这才是最省事的方法 我的T60P就是刷的BIOS

网友(2017-08-01):
今天证明是可用,用这激活后的Win7到Win官网自动升级Win10。

是用5楼的开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