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帮我分析下下面源码中关于Task系统任务调用可行?

楼主(2015-12-30):
我的目的是:亮20秒红灯,亮3秒黄灯,亮20秒绿灯,亮3秒黄灯,依次循环,要求使用系统任务,小弟我正在学这个
但是这三个灯,红,黄,绿都是灭的,并不是按我预想的要求执行,请高手指点下,应该怎么弄才是正确的
现在只有led对应的那个灯是对的,我的时钟是50M的。

module TrafficLights(
    input  sys_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red_led,yel_led,gre_led,led
);

reg clock;
reg [31:0] count;
parameter on = 1,off = 0;
parameter red_ticks = 20,yel_ticks = 3,gre_ticks = 20;

initial                   //交通灯初始化
begin
    red_led = off;
         gre_led = off;
         yel_led = off;
         count = 0;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red_led = on;                     //开红灯
         light(red_led, red_ticks);        //调用等待任务

         yel_led = on;                     //开黄灯
         light(yel_led, yel_ticks);        //调用等待任务

         gre_led = on;                     //开绿灯
         light(gre_led, gre_ticks);        //调用等待任务

         yel_led = on;                     //开黄灯
         light(yel_led, yel_ticks);        //调用等待任务
end

task light;                           //延时关灯任务

    output color;
         input[31:0] tics;

         begin
                        repeat(tics)
                            @(posedge clock);
                        color = off;
         end
endtask

always @(posedge sys_clk)             //产生一个1秒的时钟,
    begin

             count <= count + 32'b1;

                  if(count >= 50_000_000)
                      count <= 32'b0;

                  if(count >= 0 && count < 25_000_000)
                      begin
                          clock = 0;
                               led = 0;
                           end
                  else
                           begin
                          clock = 1;
                               led = 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建议写RTL级代码,入门可以看看王钿和卓兴旺的《基于Verilog HDL的数字系统应用设计》

网友:
你这个根本不能综合 没意义

网友A:
写的代码看不懂哈

你在一个sys_clk里面又repeat(tics),这样可以吗?你想想你生成的是一个什么电路啊?

这个使用状态机是不是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代码看不懂哈

你在一个sys_clk里面又repeat(tics),这样可以吗?你想想你生成的是一个什么电路 ...

抄了这个里面的程序改写成到开发板上实践操作的,为了学习下任务和函数的使用,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很多都不懂

楼主:
我看这后面有一个说明:该模块只是一个行为模块,不能综合成电路网表。对这句话不是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