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D5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12-31):
小弟,做项目,发现对方板子上有一款芯片,为4HD5,如图所示
小弟搜索很长时间,不知道此芯片的具体用途,哪位高手用过,请指点一下,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有数据手册更好
非常感谢

网友:
我是建议以后把PCB上所有的芯片全部打磨掉,这样楼主就不会伤脑筋了

网友:
看功能,,看引脚,再看外围器件,然后再玩“猜猜我是谁”。

楼主:
惭愧 不争辩 学习了
仔细观察了与主CPU的连接,以及引脚接法,应为EEPROM,如果不对,请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