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接地 多点接地 敷铜的困惑?

楼主(2015-12-31):
在画pcb时,噪声无处不在,如果一个pcb电路中有模拟电路(比如微弱信号的采集,放大 ...),数字电路 .. 应该怎么接地好呢,还有如果板子敷铜后就没有单点接地这个说法了吧?

网友:
同问٩( °༥° )و ₎₎

网友:
接地是个大学问。数模经典做法是二者单点接。

网友A:
把地做好了,你的产品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你铺铜不可能全部铺成一块GND吧。数字和模拟分开铺,模拟分单元分开铺。都单独接到电源的地
再就是模拟有大电流部分的。地线单独牵到电源地并且尽量宽

网友:
感觉自己布线的时候都是大面积接地大量过孔     单点接地很多时候布起来很麻烦   也许是自己功力还不够吧。。。

网友B:
核心问题是电流路径和地通路的数量。

路径单一,单点是可行的;不唯一,良好的布局,适当的地分割可能效果更好。即,多路AD/DA这样的多地通路,一般不单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地做好了,你的产品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你铺铜不可能全部铺成一块GND吧。数字和模拟分开铺,模拟 ...

嗯,可是电源地本身带有噪声的吧,比如我把传感器的微弱信号放大,然后进入ad, 那这个电源地噪声传入运算放大芯片,那不也是干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可是电源地本身带有噪声的吧,比如我把传感器的微弱信号放大,然后进入ad, 那这个电源地噪声传入运算 ...

在一个系统中,电源地本身就是做为参考地的。
你说的电源地的噪声进入运放,那只能说明你运放到电源地上的干扰进入了运放,换句话说就是你的地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系统中,电源地本身就是做为参考地的。
你说的电源地的噪声进入运放,那只能说明你运放到电源地上 ...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的地,可以看到本身是带有毛刺,这个传入信号里面,比如反相放大器内,那放大的信号不就有很大的误差吗

网友:
示波器看不了太小的噪音,还是换郝福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的地,可以看到本身是带有毛刺,这个传入信号里面,比如反相放 ...

你确定不是你的示波器引入的?

网友:
不要把低档示波器测量的表象当事实,仪器就得买高级的,干什么都省事,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问题是电流路径和地通路的数量。

路径单一,单点是可行的;不唯一,良好的布局,适当的地分割可能效果 ...

数字 模拟单点接地是这样吗

网友(2016-04-07):
引用 楼主:
数字 模拟单点接地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没错

楼主(2016-07-02):
引用 网友A:
把地做好了,你的产品就稳定了一大半了。
你铺铜不可能全部铺成一块GND吧。数字和模拟分开铺,模拟 ...

再帮我个忙吧,我现在用交流互感器检测220v电机停机信号,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信号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帮我个忙吧,我现在用交流互感器检测220v电机停机信号,电流互感器输出的信号怎么处理呢 ...

一般电流互感器输出需要接精密整流的,你如果直接检测启停可以试试普通整流是否可以

网友(2016-08-04):
分开铺地就行了  然后单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