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贴片机用现成的CCM模组or光杆皮带?

楼主(2015-12-31):
本来想收一台2手的台式贴片机玩玩,不过看到有人说这么多问题,放弃这个想法。

现在想DIY一台,当然稳定性、耐用性放在首位,满足一般0603阻容和Lqfp48脚这种芯片就行了。

现在纠结机械部分,是买现成的ccm这类模组呢,还是用光杆加皮带?

飞达买国产新的还是买二手的?

网友:
预算足买现成的,预算少买皮带的。

网友A:
去买二手的贴片机,你贴出来的这个XYZ根本就跑不了速度,人家这个设计本来就不是为速度优化的

自己买丝杆皮带做的成本远超你的想象,预算少就多去磨嘴皮砍价,自己做是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二手的贴片机,你贴出来的这个XYZ根本就跑不了速度,人家这个设计本来就不是为速度优化的

自己买丝杆 ...

结构部分(不算电机、驱动器、控制电路),预算了1.2万元。能给点建议吗?
速度期望值是1小时贴2000-3000个0603的阻容元件。

希望机械部分稳定性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部分(不算电机、驱动器、控制电路),预算了1.2万元。能给点建议吗?
速度期望值是1小时贴2000-3000个0 ...

你搜一下,前两天有个out******网友在卖二手登新

网友B:
买现成架子+丝杆+视觉控制板,预算1.5W 不到,全套就搞定了、千万别用皮带机!!千万别用皮带机!!千万别用皮带机!!
飞达一个380.。。用几个买几个,,,1000买个低噪音的无油气泵。。论坛有人做了,用了1年多,都没啥问题。

这样一个架子,大概1W。可以买到。。配个电机和板子,,几千,OK了

网友:
浪费时间,精力,钱财
贴片机就是论坛上做的再好的,那也离实用差了几十年的差距。
5W块,可以买一台淘汰的机器,自己做控制系统,这还实际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现成架子+丝杆+视觉控制板,预算1.5W 不到,全套就搞定了、千万别用皮带机!!千万别用皮带机!!千万别用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前两天有个out******网友在卖二手登新

打死也不买这种问题很多的机器。

网友:
你图上的这个完全不行的。你的要求还是用方轨+丝杠的吧,还要上伺服的。  如果低成本 就是皮带机了,皮带机可以用步进电机,也可以达到你的速度要求。丝杠+步进电机每小时3000不太好整,还要看你行程的。我是用皮带机的,精度要求低,贴led可以,贴5050的6脚灯芯,贴1000片就要自动校准一次,不然累计误差受不了了,我没上视觉。

网友:
有钱富玩,没钱穷玩
0805以上用皮带步进就可以
0805以下就上丝杆伺服

网友C:
有木有人玩过哥林的控制板?

网友:
最近贴片机不是便宜了吗 进口机老一点的10w不到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人玩过哥林的控制板?

有

楼主:
我也想买歌林控制板来玩一下,能传授点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买歌林控制板来玩一下,能传授点经验吗?

买的成品贴片机。软件开始不会用,后面熟练几次就好了·感觉还可以·视觉校队多试几次就成功了。

网友:
国产的用起来都不怎么省心!

网友(2016-07-31):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人玩过哥林的控制板?

目前同样在关注歌林的控制板··看宣传的功能很全的样子··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2017-08-22):
>这样一个架子,大概1W。可以买到。。配个电机和板子,,几千,OK了
do you have a web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