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算法,双色温度LED如何保持色温不变然后改变亮度?

楼主(2015-12-31):
双色温LED,冷光+暖光。
当冷光亮度100,暖光亮度也为100时,降低亮度可以是冷光、暖光同时降低相同值。
但假若冷光亮度80,暖光亮度也为100时,我想降低亮度,但同时想保持这两个光的比例不变,有无好办法?
注意这两种光的比例还有很多种可能。

网友:
买2个专业的数控精密电源,买1个精密的光度计,买一个精密的色温计 再买个工作日记本 买跟铅笔 可以1微安1微安的调整记录 将来你会发现只有你才是真正的懂!

网友A:
两个已知参数:亮度为y,色度为c
需计算两路PWM输出为:a,b
条件为:
a+b=y
a/b=c
由上面两式计算出a与b:
b=y/(1+c)
a=y*c/(1+c) 或 a=y-b

网友:
色温不变的前提下调整亮度,一般是用PWM来实现吧,最典型的就是背光电路

网友B:
注意,亮度和电流对led来说根本就不是线性的!楼主的麻烦在这里。 每种led的亮度和电流的比例系数对应表,你得自己测,或者不知能不能找供应商要。有了正确的对应表就好办了,记住你实际需要的是亮度,但控制的是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亮度和电流对led来说根本就不是线性的!楼主的麻烦在这里。 每种led的亮度和电流的比例系数对应表, ...

LED的亮度和电流接近比例关系的,当然人工测得一定数量的样本后,用查表的方法是最好的(数据表占储存,但速度快)。我想另一个方法可以这样:高色温LED最大亮度值时,此时所需电流设为100(如 1A),调节低色温电流,当达到高色温同样的亮度值时,电流(比如 1.4A )再设为100,之后再根据 Y=A+B ,C=A/B ,计算A,B的值,速度稍慢了一点点,但不用占储存。芳,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的亮度和电流接近比例关系的,当然人工测得一定数量的样本后,用查表的方法是最好的(数据表占储存, ...

这是个曲线,弯曲程度未知。
全灭永远是0,毫无疑问。
全亮的电流假设是1A/1.5A
但50%亮度可能是0.4A/0.8A
这个没人知道。。。。
你得分别记住这两条曲线,然后自己合成

网友D:
用直流恒流驱动?为什么不直接用PWM驱动,计算占空比就得到亮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恒流驱动?为什么不直接用PWM驱动,计算占空比就得到亮度了?

这是好主意,直接脉宽驱动,不知道对光的闪烁有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好主意,直接脉宽驱动,不知道对光的闪烁有要求吧?

从0%~100%占空比,驱动用LED最大安全电流恒流,中间加斩波就好了吧

楼主(2016-01-31):
引用 网友A:
两个已知参数:亮度为y,色度为c
需计算两路PWM输出为:a,b
条件为:

谢谢,解释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