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钢网和文件不一致是什么问题?所有光耦引脚都变大。

楼主(2015-12-31):
本来长方形的,变正方形了。

网友A:
感觉厂家做错了吧。
你左边的那个是paste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厂家做错了吧。
你左边的那个是paste层吗?

是的!嘉立创回复说是他们帮我外加了点,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问题。

楼主:
不止这一处,只要是光耦都这样!

网友A:
那就是jlc加的。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jlc加的。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吧。

过炉看看吧

网友:
大点影响不大吧

楼主:
加的多了点。

网友(2016-02-27):
对于光耦,下锡量不够的话,你恐怕更难受吧。

网友:
钢网工程师做法完全正确.     综合钢网厚度, 器件大小决定下锡量.     如果锡膏活性够好,可以爬到引脚上,不必担心锡量多,兜不住.

网友B:
嘉立创还可以开钢网吗
一条龙服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还可以开钢网吗
一条龙服务啊

SMT都有了,只不过目前只有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还可以开钢网吗
一条龙服务啊

可以单独下钢网订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