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4V双输出AC-DC电源,求推荐

楼主(2015-12-31):
12V、24V双输出AC-DC电源,求推荐!
12V(60W) 24V(120W)

楼主:
在问一个问题   适配器哪个厂家的比较靠谱,厂子大、产品可靠、有认证

楼主:
2015年最后一贴,没人搭理

网友:
MW、LAMBDA、COSEL、ASTEC、OMRON。。。

网友:
高大上,就用vicor一类的呗,回头你又要说价格太高就麻烦呢,哈哈

网友:
估计两个开关电源,一个12V,一个24V,会比较便宜

网友:
24v 200w的电源加一个车载电源模块

网友:
如果你的负载比较均衡,或者粗度要求比较低的话,可以用一个双输出的电源,双输出的开关电源稳压一般是两路平均值或加权后的平均值;如果要求比较高要用两个电源或24V再降到12V的方法,LS都有说,自己看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