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IPM自举电路求助

楼主(2015-12-31):
   最近在开发一款变频器,用单管做的已经做好了。后来要改成ipm的,用的是三菱的PS21244,15v供下桥使用,上桥采用下桥开通时通过充电来保证上桥的的驱动电压(自举电路)。但是目前工作不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用过这种形式的电路?望指导一下。自举电路完全参考三菱的手册上来的。

网友A:
怎么个不正常?描述清楚,扔块铁就说我的发动机不正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正常?描述清楚,扔块铁就说我的发动机不正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把IPM接上去,通电后,母线电压的正和机壳的地竟然导通了。不通电去测又不是导通的。把IPM去掉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IPM接上去,通电后,母线电压的正和机壳的地竟然导通了。不通电去测又不是导通的。把IPM去掉也是正常 ...

用什么测的?你说的导通是什么意思?烧管子了,还是电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测的?你说的导通是什么意思?烧管子了,还是电人了?

就是短路了。弄得整个电网都跳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短路了。弄得整个电网都跳闸了。

跳闸也分多种情况,是一上电就跳,还是接着电机,但不运行就跳,还是接着电机运行时跳
这种情况网上说不清,找你身边有经验的师傅帮你看一下。

网友B:
难道要加绝缘垫?检查逻辑电平对不,死区时间对不,是不是接错了脚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闸也分多种情况,是一上电就跳,还是接着电机,但不运行就跳,还是接着电机运行时跳
这种情况网上说不 ...

现在是自举电路的电压才10V左右,导致IPM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要加绝缘垫?检查逻辑电平对不,死区时间对不,是不是接错了脚等.

不是的。可能是电路问题。控制地和功率地应该要共地吧?没有用光耦。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的预充电时间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软件的预充电时间不够长

最终发现全是是如此,主要是搞错了这个IPM是低有效的,我搞成有效了

网友:
小功率变频器用IPM这么贵如何在市场上竞争?

网友D:
这ipm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ipm价格多少?

50左右,。

网友E:
你这个变频器用什么CPU啊

线切割用简易变频器,没有光耦隔离,CPU是dspic2010,也是用的这种单电源供电的IPM
主要看PCB布局。
二极管D1要高频耐压600V,如BYV26E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变频器用什么CPU啊

线切割用简易变频器,没有光耦隔离,CPU是dspic2010,也是用的这种单电源供电的IP ...

stm32,你这个是安邦信的V11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你这个是安邦信的V11吗?

Microchip 的dsPIC30F2010,16位单片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