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MOS管低端驱动电机,NMOS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12-31):
请问下使用NMOS管低端驱动电机,NMOS选型需要注意什么,G极上升,下降沿时间一般取多少合适,管子不易坏,有没有一个准则。NMOS管坏掉一般跟哪些因素有关,跟G点上升沿太快,太慢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的电压吧,太高会击穿, 还有SD的电流,压降。 功率

G点的电压是用的+15V,并且加了18V的稳压管,还有10K的电阻,应该不会太高,还有就是电机转动起来,电流很难测,不知道该选用多大的MOS管

网友B:
你总要告诉我们,你的电机是几伏供电功率是几W吧?

网友:
有个25W24V供电电机,有合适的驱动mos么?

网友C:
最大的伤害是电机的反峰电压。如果你能良好控制这个MOS管可以抛弃散热片设计。我设计的50V 400W电机PWM驱动器不用散热片。一颗75NF75管。

我驱动电机的PWM波形,约2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总要告诉我们,你的电机是几伏供电功率是几W吧?

电机是100W的,正常使用的时候,电流很小,不正常使用的时候电流大的时候有3A,供电是312V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伤害是电机的反峰电压。如果你能良好控制这个MOS管可以抛弃散热片设计。我设计的50V 400W电机PWM驱动 ...

我是312V直流供电,用的是600V耐压的MOS,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伤害是电机的反峰电压。如果你能良好控制这个MOS管可以抛弃散热片设计。我设计的50V 400W电机PWM驱动 ...

你这个波,上升沿控制在多长的时间,我的频率也是20K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伤害是电机的反峰电压。如果你能良好控制这个MOS管可以抛弃散热片设计。我设计的50V 400W电机PWM驱动 ...

能给个驱动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波,上升沿控制在多长的时间,我的频率也是20K的

20N60管子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波,上升沿控制在多长的时间,我的频率也是20K的

我上升下降大约200N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给个驱动电路看看!

论坛阿莫的555主轴调速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