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uart唤醒deep-sleep rx buffer 数据错误

楼主(2015-12-31):
使用PSOC BLE芯片,使用uart-rx唤醒系统(deep-sleep),唤醒后rx buffer 内数据都是0xff。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从cypress官网看到有人也发现了一样的问题,但是fae并没有解决
http://www.cypress.com/forum/pso ... rx-buffer-size-uart

网友A(2016-02-02):
这个你降低波特率可暂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降低波特率可暂时解决。

降低波特率并不能解决0xff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替代的解决方案是:不使用uart唤醒,而使用rts 作为外部中断唤醒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波特率并不能解决0xff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替代的解决方案是:不使用uart唤醒,而使用rts 作 ...

哦,这个就跟用GPIO唤醒一个意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就跟用GPIO唤醒一个意思的吧。

是的,实质就是GPIO中断,借用流控可以保证兼容性

网友B:
这个方法也算可以接受的哦,不过就是需要4根线了,但是能和SPI兼容也行。

对了,你们用的是256K ram的吗?什么价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也算可以接受的哦,不过就是需要4根线了,但是能和SPI兼容也行。

对了,你们用的是256K ram的吗? ...

看你的量吧,有点量的1美金可以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