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A电路,BS和SW之间的电容可以离开MP2303多远而不影响输...

楼主(2015-12-31):
MP2303A电路,BS和SW之间的电容可以离开MP2303多远而不影响电压输出。

碰到很奇怪的问题,第一版MP2303A输出12V没问题,第二版上电的时候偶尔会降到3.6V这样。 再次上电又好了。 只动了一个BS和SW之间的电容,往上挪了2mm而已。

还没确定是元器件的问题还是布局改动的问题。心里放心不下,咨询一下坛里的前辈。这个电容放置有什么很苛刻的要求没有?

原理图

PCB。这里的电容是C204,原先TOP层的横向走线是直的,改动后如上图,C204往上挪了2mm左右,横向走线多了一个45度折角,总路径没增加多少。

官方PCB布局推荐,我的PCB基本上也是参考他的。

官方EV的布局。BS和SW很近,直接横跨2脚就连在一起了。

=====================================================================

High-Side Gate Drive Boost Input. BS supplies the drive for the high-side N-Channel MOSFET
switch. Connect a 0.01μF or greater capacitor from SW to BS to power the high side switch.

datasheet里这段话不是很明白,BS和SW之间是反馈线路吗?是不是一定得短?

网友A:
C204是自举电容,提高NMOS驱动电压的。
觉得是你后级负载电容大引起的,软起动电容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04是自举电容,提高NMOS驱动电压的。
觉得是你后级负载电容大引起的,软起动电容对了吗? ...

后级电容确实很大,有两个25v,220uf的电解电容。

软启动SS用的是0.1uF,是不是还不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级电容确实很大,有两个25v,220uf的电解电容。

软启动SS用的是0.1uF,是不是还不够大? ...

可以试着调下 我只是提高下思路 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
BS和SW之间的电容换成10nf试试

网友:
反馈电容换成100nF

输入输出电容按照手册来。

然后就是你的布局确实需要再搞一搞

还有EN脚的分压电阻,分多一点给EN脚 。

楼主:
2303A用的不顺手,而且选型错误,因为原先用过mp2565,后来才发现mp1584和mp2565是pin对pin的,外围电路也一致,已经用上mp1584了,效果很好

网友B:
MP2003A很好用啊,我基本是没怎么注意,后级电容680uf都试过了,5V输出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003A很好用啊,我基本是没怎么注意,后级电容680uf都试过了,5V输出很稳定

可能我一开始用2303不太适应,后来换过电容后也稳定了,只是后来发现mp1584更适合我

网友B:
这个片子对ESR要求比较高一点,我分别对比了普通的,高频绿,固态电容三种,最后测试发现固态电容的版本在2A瞬间负载情况下不会出问题,绿高频的会出问题,后来用电桥测了发现ESR还是有较大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片子对ESR要求比较高一点,我分别对比了普通的,高频绿,固态电容三种,最后测试发现固态电容的版本在2 ...

手册里写了不同ESR情况下的补偿元件的rc值,你用高ESR电容就得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里写了不同ESR情况下的补偿元件的rc值,你用高ESR电容就得改补偿。

是的,我也坑在这里,同样12v输出,钽电容和电解电容补偿的电阻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坑在这里,同样12v输出,钽电容和电解电容补偿的电阻相差很大 ...

mp2303的性能好啊!
我用全陶瓷电容都做到过5V2A的纹波35mV!(2个47uF电容,电感是10uH)
找过好多种电源芯片,最终选定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坑在这里,同样12v输出,钽电容和电解电容补偿的电阻相差很大 ...

2303至少给了你用各种电容的选项,很多电源芯片都是指定用电解的,根本不准你用全陶瓷电容

网友D(2016-05-19):
你好,看到了你发的帖子,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p2303输出12V有时候会变成3.6V,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颗IC价钱是多少?

网友:
2303最大输出电流是3A吗?

网友:
4脚 没有接地???

网友:
这个PCB layout guide跟它自己的原理图有点出入

网友E(2016-11-19):
引用 网友D:
你好,看到了你发的帖子,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p2303输出12V有时候会变成3.6V,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发愁呢!请回复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发愁呢!请回复谢谢! ...

这个问题很好搞,就是1、3脚的电容出问题了,可能是坏了或没焊好开路了,不信自己可以去做实验,很典型的问题,故障现象都会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好搞,就是1、3脚的电容出问题了,可能是坏了或没焊好开路了,不信自己可以去做实验,很典型的 ...

好的 ! 感谢感谢!

网友(2017-11-15):
引用 楼主:
2303A用的不顺手,而且选型错误,因为原先用过mp2565,后来才发现mp1584和mp2565是pin对pin的,外围电路也 ...

1584是  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3A用的不顺手,而且选型错误,因为原先用过mp2565,后来才发现mp1584和mp2565是pin对pin的,外围电路也 ...

我用1584遇到过手不小心碰到反馈和补偿电阻那里输出不稳定烧后级

网友G(2019-05-07):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好搞,就是1、3脚的电容出问题了,可能是坏了或没焊好开路了,不信自己可以去做实验,很典型的 ...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我用的是12V转4.6V。也是开机空载在3.6V。BST电容没错,也焊好了的。10NF

网友H(2020-05-10):
引用 网友G: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我用的是12V转4.6V。也是开机空载在3.6V。BST电容没错,也焊好了的。10NF ...

同意你的观点。不知道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抛砖引玉,说一下我的办法。我发现这个电路空载时候就会输出电压变低,加一个小的死负载就OK。于是最终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在板上做了个固定的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同意你的观点。不知道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抛砖引玉,说一下我的办法。我发现这个电路空载时候 ...

后面客户没回信息了。有空我买块板测测。这IC一直有这BUG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面客户没回信息了。有空我买块板测测。这IC一直有这BUG

好啊。实在不行你可以用我的办法,我用2个1k电阻并联做死负载,量产了两年了没啥问题。你要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