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335评估板,程序运行空间的疑问

楼主(2015-12-31):
手上弄了一块TMS320F283355评估板,外部挂载FLASH 和 SRAM
1、程序案例:调试的时候CMD文件配置为内部SRAM运行,因为 毕竟内部SRAM空间有限,能否改动CMD调试仿真的时候,程序在外部RAM运行?

2、TMS320F283355内部有256K的程序存储空间,程序固化到FLASH 上电后程序在FLASH运行,此时的软件运行速度比在RAM运行的速度要慢很多!
同样的做法可以把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函数拷贝到内部RAM里运行,也由此带出同样的问题,内部RAM的空间有限。而且程序在FLASH运行确实是慢了很多

3、设想:能不能 通过CMD文件 的改动    跟ARM芯片开放总线的方式一样(程序固化在FLASH,芯片启动先运行BOOTLOAD程序,BOOTLOAD负责把
FLASH的可执行代码拷贝到外部RAM运行),这样既解决了FLASH运行速度慢的问题,也解决了内部SRAM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

大侠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尝试有没有这样的操作?这样的想法合不合理  毕竟 首次使用DSP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将对速度要求较高的程序搬移到RAM中运行,要求不高的就放在Flash中运行,首先需要对cmd文件配置相应的外部地址,还需要对EMIF总线进行配置一下,最后使用搬移函数将需要搬移的程序搬移到RAM中运行。

网友:
用搬移的方式即可,部分的函数可以放到ram里执行。

网友:
TI的C2000系列太古老了,用起来真的很蛋疼。现在果断转向ARM了。

楼主:
TI DSP 一些所独特的 特别是电力的一些应用 ARM有一些功能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