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2mm的马口铁,冲压凹凸效果,要多大的压力?

楼主(2015-12-31):
老婆的小店准备开卖果酱,想在果酱瓶盖上压印上自己的logo,凹凸效果的那种

看了下瓶盖是0.2mm的马口铁皮,想请教下有经验的,大概需要多大的压力冲压?

网友A:
首先,你的果酱要好卖

其次,你先说你是想买个杠杠压力机,开一个钢印模具,还是想做个带字的小锤子

网友B:
实验几次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卖食品要许可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果酱要好卖

其次,你先说你是想买个杠杠压力机,开一个钢印模具,还是想做个带字的小锤子 ...

之前为了他们的店卡已经买过那种手压钢印了,压压纸张和名片问题不大,但是这种马口铁压不动

后来另外定做了一套模具已经做好了,是钢的,凹凸模,在原有基础上加深加宽了凹模的刻痕。借了台压机,用下图中的压机,只能压出浅浅的痕迹。

看了看气动或者电动冲床,不知道该选多少压力的。偏向气动,因为单位车间有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几次不就知道了

没现成的冲床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食品要许可证的

这个就是自己身边朋友周围圈子卖卖。。。。

虽然没证,但是绝对没添加剂,纯天然。。。比成品果酱要好

网友D:
如果盖子是通用的,能否集合点数量外发加工,用激光扫,尽力起步时尽量不要考虑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盖子是通用的,能否集合点数量外发加工,用激光扫,尽力起步时尽量不要考虑自己搞。 ...

不是压盖子。。。。是压印logo。。。。。。因为销量还不确定,想小量试试看。。。。

单位有空压机。。。。。买台气动冲床也用得到。。。。只是不知道该买多大压力的

网友E:
看钢的屈服强度。一般常见的二次冲压马口铁,屈服强度至少550MPa。
打钢印为剪切形变,变形面积近似为图形内线条总长乘以厚度。例如图形为边长2.5cm的正方形,那么长度为10cm,变形面积为10cm*0.2mm=20平方毫米,需要压力为20平方毫米*550MPa=11000N 冲压机的瞬间力量必须大于此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钢的屈服强度。一般常见的二次冲压马口铁,屈服强度至少550MPa。
打钢印为剪切形变,变形面积近似为图形 ...

谢谢~~~~

我算算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压盖子。。。。是压印logo。。。。。。因为销量还不确定,想小量试试看。。。。

单位有空压机。。。 ...

我的意思就是,外发加工,先不自己搞,等销路什么都明朗了再投入,不过也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为了他们的店卡已经买过那种手压钢印了,压压纸张和名片问题不大,但是这种马口铁压不动

后来另外定 ...

这种手压机的压力都不大,建议用电动推杆来制作。还可以用锤子直接垫着紫铜板来敲模具,就是深度要把握好。

网友:
用气液增压缸,压力自己调,几吨以内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就是,外发加工,先不自己搞,等销路什么都明朗了再投入,不过也仅供参考,呵呵 ...

对这些加工的行业不熟悉啊。。。。。有谁好的能推荐

网友:
用锤子敲,一下一个,非常快。以前工厂都这样

网友:
LZ没几个量的话,建议把手扳压机固定在一个台面上,用长一点的杆试试。有量了TAOBAO买一台冲压机。1千多

网友F:
  十几年模具经验+10年机械经验的”专家“来告诉你:1 先买个桌面冲床1T的可以了;2 根据LOGO的平整度可选择”硬“印或压料式拉印,前者和钢印差不多,但平面度不好,后者有压料装置平度较好。

网友:
外发激光打标

网友:
支持外发激光打标!

网友:
搞个喷吗机,又怏又好

楼主:
激光打标和喷码都没压印那种凹凸感啊。。。。。效果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年模具经验+10年机械经验的”专家“来告诉你:1 先买个桌面冲床1T的可以了;2 根据LOGO的平整度可选 ...

谢谢~~~

老婆找到一个朋友厂,先去那里试试看效果,然后根据情况自己买冲床

网友:
买个液压的千斤顶,弄个架子,就是慢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自己身边朋友周围圈子卖卖。。。。

虽然没证,但是绝对没添加剂,纯天然。。。比成品果酱要好 ...

你这个 ...... 你果酱好不好俺不知道,但是违法是一定的吧,小心点儿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 ...... 你果酱好不好俺不知道,但是违法是一定的吧,小心点儿 ......   ...

这种小打小闹的,国家还来不及来管你。。。。。不过真出事情了,是会有麻烦的。

淘宝上搜搜,手工果酱、手工饼干、蛋糕。。。。很多都是无证的

关键还是量。。。。我是准备一些瓶子给老婆慢慢用的,真到那么大量了,也值得去申请张食品流通许可证了

网友:
弄台激光打标机得了。带Z轴的打标机愿意的话可以把照片打在瓶盖上,绝对比你压制的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