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VS2010 BASIC下用LISTVIEW作为各种功能的选择,然后点击...

楼主(2015-12-31):
最近碰到一个在VS2010 BASIC下编程的问题,求教大家。

我想使用LISTVIEW作为各种功能的一种选择菜单,然后在点击不同的行时,会有对应的GROUPBOX在差不多同一个位置出现,大小可能不一样,在GROUPBOX里面还有一些控件,当我在控件里对某个参数进行修改后,在LISTVIEW的对应行里面的参数值处可以显示修改后的参数值,请问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不像是LISTVIEW
看起来像是datagrid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LISTVIEW
看起来像是datagridview

雷锋同志,可否多讲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锋同志,可否多讲一些?

你百度一下 "vb.net datagridview", 有详细的控件讲解.
我也不怎么熟. 控件我一般是变查边用的.

楼主:
多谢!我去谷歌一下,百度太垃圾了!

网友B:
可惜不是c#,不然这个级别的,我可以给LZ贴身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不是c#,不然这个级别的,我可以给LZ贴身辅助~

还是到书城买本书自己啃吧,再说了,在YOUTUBE上大把的视频教程。

很奇怪,在论坛上我给别人解答都是详细靠谱的,而自己有问题求教时却从来得不到有意义的帮助,看来真的没有必要了。

网友C:
C#的串口和VB的一样简单易用,网上搜出来的就能用,表格可以用DataGridView来实现,能百度到很多

示例代码,点击不同行显示不同画面应该是用了DataGridView的CellEnter事件。

DataGridView示例代码如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yNNrTRSWTfQH6EtN5CK

好久不写程序有点生疏了,对楼主研究的伺服非常感兴趣,尽自己所能,若能帮上楼主忙最好,所以专门写了个Demo,楼主看看是要这个意思吧,
水平有限,大家不要嘲笑我

VS2010版本

附带2个以前写的上位机,里面有串口和DataGridView代码。

(若数据库提示出错不影响查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的串口和VB的一样简单易用,网上搜出来的就能用,表格可以用DataGridView来实现,能百度到很多

示例代码 ...

你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如果可以,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些事情。
需要我送你一块无感FOC板吗?兄弟在哪里?

做出自己的舵机后,送你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如果可以,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些事情。
需要我送你一块无感FOC板吗?兄弟在哪里?

我在济南,不能当面帮助楼主,甚是遗憾啊

楼主还需要什么功能可以问我,上位机C#方面的问题,若我能帮上忙我会尽量帮忙的。

若能送我FOC板当然想要,哈哈,但是板子价格不菲,也不敢奢求

送我舵机那我就不客气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济南,不能当面帮助楼主,甚是遗憾啊

楼主还需要什么功能可以问我,上位机C#方面的问题,若我能帮上 ...

私信地址我,我送一套给你。
一说济南平添很多好感,大明湖,千佛山,泉城广场。。。。满满的初恋回忆。。。。哈哈

看了兄弟写的程序,原来是C#的,熟悉的C的感觉,看来这个春节要在C#的学习中度过了。

有没有好的C#窗体设计书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信地址我,我送一套给你。
一说济南平添很多好感,大明湖,千佛山,泉城广场。。。。满满的初恋回忆。 ...

谢谢楼主!已发私信。

说来惭愧,好久没有像楼主这样追求技术了,电机控制还需多向楼主学习。

既然窗体应用开发都是从头学起,还是C#功能更强大些。从C/C++学C#还是挺容易的,C#入门推荐《C#入门经典》(里面有窗体程序开发和控件应用),高级点的还有《C#高级编程》,
两本都是老外写的红皮书,很经典。学习C#语言语法和内部机制的话,《Beginning C# Objects——From Concepts to Code》不错,普通应用C# 2.0足以。
初步会C#后还是看C#实例工程代码学习进步最快。

C#里面各种类库、参数、属性、事件有些琐碎,C#重点在于各种类库的学习,不过现用现查,搜索引擎能解决很多问题。学习类库的话最权威的还是微软的MSDN,就是语言晦涩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到书城买本书自己啃吧,再说了,在YOUTUBE上大把的视频教程。

很奇怪,在论坛上我给别人解答都是详 ...

术业有专攻,上位机程序问题还是到CSDN论坛上问更好一些,上面全是程序员

网友:
当年搞过vb5.0,现在全忘了。

网友:
现学现卖,从C#转VB还算容易,又做了个VB版的简易Demo,修改groupbox中textbox的内容会同步修改datagridview中的内容

楼主:
今天去书城买了本C#窗体设计的书,感觉还行,特别是还有画图的详细范例。
顺便看了一下你说的C#高级编程,觉得当个纯粹的软件开发工程师真的很苦逼的命,那么厚,换成蛋糕都一下吃不完,不过这种书一般也就是公司买,还有一些看了鸡汤文后决定要挑战的人。
还是C的感觉好,不想学太多污染自己的灵魂,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书城买了本C#窗体设计的书,感觉还行,特别是还有画图的详细范例。
顺便看了一下你说的C#高级编程, ...

C#高级编程这本书年年更新,越来越厚,程序员总是不停地在学习新技术,命就是苦啊。

偶尔开发个上位机程序C#入门书籍+搜索引擎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高级编程这本书年年更新,越来越厚,程序员总是不停地在学习新技术,命就是苦啊。

偶尔开发个上位机程 ...

有点夸父逐日的感觉,真的有点青春饭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做深入的软件编程还是可以吃到老的,特别是一些要靠行业知识积累的应用型软件。

我已经叫了顺丰的兄弟收件了,希望兄弟能够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夸父逐日的感觉,真的有点青春饭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做深入的软件编程还是可以吃到老的,特别是一些 ...

非常感谢!

确实如此,底层驱动编程、软件系统架构还是挺靠经验的,网站开发、小型应用开发就比较吃青春饭了。

VB.net跟C#完全一个套路,还算简单,就是语法不同,写起来不停的用点和空格就完事了,那个VB demo写的仓促简单了点,
若是楼主想先用VB应个急,稍后再学习C#的话,我可以再完善些VB的例程,告诉我想要的功能就好。

PS:有些功能是在VS里修改控件属性,代码直接自动生成的,在Form1.Designer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夸父逐日的感觉,真的有点青春饭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做深入的软件编程还是可以吃到老的,特别是一些 ...

试了下兄弟的FOC板,确实非常的爽,电机控制起来随心所欲,忍不住又把兄弟之前发的帖子看了一番,甚是过瘾。

之前一直想搞块带电流检测的电机驱动板,现在有了兄弟这块“瑞士军刀”后,研究电机控制如虎添翼。

兄弟上位机做的顺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兄弟的FOC板,确实非常的爽,电机控制起来随心所欲,忍不住又把兄弟之前发的帖子看了一番,甚是过 ...

多谢兄弟肯定!

自从有了兄弟的DEMO程序帮助,学习起来效率非常高!真的非常感谢!
现在把兄弟的例子基本过了一遍,有些还不懂,在看书对照,准备画点板,这样春节期间就可以完全关注程序的事了。

如果你玩四轴的话,到时候我送你四个FOC电调给你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肯定!

自从有了兄弟的DEMO程序帮助,学习起来效率非常高!真的非常感谢!

多谢兄弟!兄弟真是太豪爽了!

四轴已吃灰多日,换装兄弟的电调定能重获新生,哈哈。

若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则不必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兄弟!兄弟真是太豪爽了!

四轴已吃灰多日,换装兄弟的电调定能重获新生,哈哈。

没什么,和你交往很幸运,几个电调算个鸟!

我先画电路板先,做个200来套吧,准备在软件上做大的改进,尤其是启动和加密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