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四轴自己下降现象的原理

楼主(2016-01-01):
          自己做的飞控,飞的时候经常出现,在油门保持不动的情况下,过了一端时间,会自己往下降。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电池电量下降了啦

网友A:
高度方向没有加高度传感器测量和闭环补偿,或有高度传感器而传感器漂移所致。

楼主:
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方向没有加高度传感器测量和闭环补偿,或有高度传感器而传感器漂移所致。 ...

     我现在是想知道原理, 解是有办法解的,但是没有搞懂为什么的话,感觉没什么意义。

楼主:
前天拉出去空地飞了一下, 自动掉的现象没有这么明显了, 现在觉得可能是地面效应的问题, 之前都是在家里客厅不到3平米的地方低于1米的高度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