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软件模拟16bit的mcu接口初始化驱动IC为OTM8009A的LCD

楼主(2016-01-01):
求各位高手帮忙!!
求使用软件模拟16bit的mcu接口初始化驱动IC为OTM8009A的LCD!!

网友:
告诉我lcd我给你找下

网友:
baidu  OTM8009A
就能搜到初始化,百度文库
就算是不同lcd,一般也能点亮

网友:
不是,这种的不行的,基本都需要知道LCD的

网友A:
我来发!16位OTM8009A STM32 IO驱动:

网友:
然后就是RST脚最好是IO控制,初始化前延时多加些!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情回复,也特别谢谢@shanyan的源码!我现在试试看能不能调的出来,有点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发!16位OTM8009A STM32 IO驱动:

多谢了。这个已经困扰我很久,多谢!

网友(2016-05-14):
淘宝买了个屏,卖家给的资料,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6-06-15):
哥们你调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