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图标不显示

楼主(2016-01-01):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自定义通知图标

网友A:
图没看懂啊。时间不对?静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看懂啊。时间不对?静音了?

不是 ,你没看见有些图标不显示吗?举例说  图片里的360图标有位置 却没有图标

楼主:
你是说主板电池吗?就是那个纽扣电池的问题?

网友:
可能吧,图标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B:
1.  主板 电池 没电了
2. 清理WINDOWS图标缓存,   不知道怎么清, 那随便找个 例如 WINDOWS优化大师,  在里面找图标缓存清理功能

网友C:
主板上的那颗CR2302电池换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违反版规11。如不修正会被封锁ID。

现在还违反吗?我改标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的那颗CR2302电池换个新的就好了

这个问题是只会把时间弄好 还是图标问题也会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主板 电池 没电了
2. 清理WINDOWS图标缓存,   不知道怎么清, 那随便找个 例如 WINDOWS优化大师,  在里 ...

恩 好我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