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315MHz-FSK发射模块的发射距离做到2KM

楼主(2016-01-01):
rT,因为项目需要,需要吧315MHz的FSK发射模块的发射距离做到2KM

我们一直在用淘宝上卖的最多的那种普通的315MHz的发射模块

就是这种的,一般做的好的,能发射几百米,看了下这种电路的电路图都是这样的:

上面的管子用的是2sc3357,极限功率可以达到1.2W,考虑到损耗的话,最起码0.6W应该有,再考虑到国产货质量不行的话,应该是有0.3W,那么应该差不多符合几百米的距离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想基于这个电路,换下射频管,然后把功率增大,增加发射距离,不知道是否可行?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吧2sc3357替换为BFG591,BFG591的性能要好于3357,极限功率是2W,理论上应该可行。

问下大神,如果我想增加功率,替换为BFG591,其他的元件的参数应该如何调整才可以增大发射功率?谢谢

亦或者是大神们能给出其他的可行的增加功率的方法?

网友:
建议换方案     我买过2W的模块  空旷距离在1.5km左右。除非你用到4-5W才有可能,不过那时候模块功放管损耗会很大,会很热。

网友:
这种发射模块淘宝上有4000米的。
发射和接收天线架高估计2000米差不了多少。
软解码的话,一个是编程的水平,一个是波特率。比较合适的是1200bps。

网友:
通信距离与很多因素有关,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网友:
FSK在哪里

网友:
优化接收机比一味增加发射功率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
fsk 距离较远,但你这不是。

网友:
巨大的干扰源最啊。。。LZ扰民

网友:
哥们你这图是ASK 或者说OOK,哪来的FSK

网友:
ISM频段即工业,科学和医用频段。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均保留了一些无线频段,以用于工业,科学研究,和微波医疗方面的应用。应用这些频段无需许可证,只需要遵守一定的发射功率(一般低于1W),并且不要对其它频段造成干扰即可。

网友A:
就这玩意,我用它做了个无线温度计。晚上放窗外面空调架上,结果早上楼底下就炸锅了,外面车库遥控门全部失灵,听说有人报警怨移动新装的基站有干扰,吓得我赶紧收了起来。信号发射间隔也从实时改成了5秒。-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玩意,我用它做了个无线温度计。晚上放窗外面空调架上,结果早上楼底下就炸锅了,外面车库遥控门全部失 ...

车库门、停车场杆子都是这玩意……

网友(2016-02-01):
这类通信模块达不到这么远稳定的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玩意,我用它做了个无线温度计。晚上放窗外面空调架上,结果早上楼底下就炸锅了,外面车库遥控门全部失 ...

其实不怪你,那些车库门都是2元的超再生模块,一分钱 一分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