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标准库函数tolower源码为何是按位与而不是用加?

楼主(2016-01-01):
箭头标注的地方为什么是c |= ('a' - 'A'); 而不是c += ('a' - 'A');

楼主:
顺便祝大家新年好。

网友:
速度快些

网友A:
因为ascii码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这是按位 或 吧。。。。。。。

网友:
如果编译器不优化的话,一般来说,与或操作快与加减操作。

网友C:
我猜是被人改动过。
如果有if判断大小写后,一般大家都会用+,但是这里用|也没错。因为大小写字母的hex有个特别的地方。
其实可以不判断大小写直接c |= 0x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被人改动过。
如果有if判断大小写后,一般大家都会用+,但是这里用|也没错。因为大小写字母的hex有个 ...

这才是对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被人改动过。
如果有if判断大小写后,一般大家都会用+,但是这里用|也没错。因为大小写字母的hex有个 ...

够简洁。
tolower 是 c |= 0x20;
那么 toupper 就是 c &= 0xdf;

不过if语句还是必要的,可以防止非字母ASCII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被人改动过。
如果有if判断大小写后,一般大家都会用+,但是这里用|也没错。因为大小写字母的hex有个 ...

‘a’-'A'=0x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按位 或 吧。。。。。。。

嗯,是啊,确实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被人改动过。
如果有if判断大小写后,一般大家都会用+,但是这里用|也没错。因为大小写字母的hex有个 ...

这个是PICC编译器的库函数源码,没被动过。相应的toupper也是类似的,通过&来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简洁。
tolower 是 c |= 0x20;
那么 toupper 就是 c &= 0xdf;

嗯,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ascii码就是这样设计的

确实是这样,[A...Z]的高四位是0100、0101,[a...z]高四位0110、0111。

网友:
底层的库这么写,好处是某些情况下效率会略高些。自己写应用的话,尽量避免这种代码,可读性比较差

KISS (Keep It Simple & Stu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