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工程换FPGA芯片编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楼主(2016-01-01):
刚学FPGA,开发板FPGA芯片是EP4CE6F17C8N,原来的工程师基于EP3CE5E144C8N,更换后编译不成功,工程中没有.SDC文件。
我试过其他的型号,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不知是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新手,没有莫元,对不住了

网友:
管脚配置不一样,内部有些资源也不一样

网友:
好像有些IP核针对不同的型号也是不能用的,也要看你工程用到的资源而定的

网友:
引脚与资源等约束必不可少

网友:
擦,还用到时序约束了?推荐你去看看小梅哥 入门视频。。。

网友A:
编译错误报告不贴上来,别人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大家有没有一些有关时序约束的书,推荐一下,谢谢。之前唯独没有重点看时序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错误报告不贴上来,别人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这是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截图,

你要选一个片内RAM大一点的芯片

网友:
ram要重新例化吧 同档次的4代的应该不会比三代的少吧? 好久没玩f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选一个片内RAM大一点的芯片

谢谢啊!

网友:
M9K RAM不够用

网友:
A家片子不厚道,4CE6的M9K居然比3CE5还少而且相同LE相对X家片子,Block RAM确实太少了,X的RAM至少要多一半出来。记得上次弄了几个行缓冲就用光光了,而我X上面相近功能还有一半多在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