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Intel 535 240G SSD 测试结果

楼主(2016-01-02):
前天京东买的,昨天到后装好,今天测试结果给大家看看,还不怎么了解具体参数,不知道这性能如何?

网友A:
读写速度一般,你的电脑是SATA2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速度一般,你的电脑是SATA2接口吧

是的,SATA2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速度一般,你的电脑是SATA2接口吧

请问像这种速度还有没有必要用SSD硬盘呀?

网友:
SSD性能严重受限了,正常读写大概500M/S,我买的拆机intel520,性能差,写入最高290M/S,不如买镁光了。

网友B:
机械硬盘可以到170M/s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可以到170M/s读写

这样看来好像真的没必要换成SSD硬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好像真的没必要换成SSD硬盘了

前段时间,100M光纤玩多拨叠加,下载速度36M/S 我还是双机械硬盘R0结果系统非常卡,现在加一块SSD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有点用的,只不过没有你想的那么大作用。最好是电脑换成sata3接口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只有试用段时间来感觉一下先了...

网友C:
也随便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随便测一下看看.

还是三星的快啊

网友:
三星850接到SATA2接口上。

网友:
ssd强在随机读取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随便测一下看看.

朋友你的sfp4用得还开心么,有没有遇到过合盖休眠叫不醒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sfp4用得还开心么,有没有遇到过合盖休眠叫不醒的情况

我的是surface book,很少休眠,一般都是直接关机,目前用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速度浪费了,我的INTEL 120G读可以达到500M,这才用得舒适。

网友:
是不是用sata3速度就上来了?

网友E:
晒一下我的,三星850 EVO 120G接SATA2

网友:
有时间多看看网友的测试数据。我家里现在的机械硬盘不少于6块,我也没一一测试过。我目前机器是sata2接口,现在用的是1T的硬盘,最高大概可以180M/s,以前一块160G的希捷硬盘大概不到100M/s,我早拆了放一边了。感觉最新的中等价位的存储设备肯定要比以前的速率什么的要好些。有什么新的接口替代sata3?我买这台机器时也给奸商骗了,说好的usb3和sata3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随便测一下看看.

我的  读取只有你的一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晒一下我的,三星850 EVO 120G接SATA2

这个是SATA3的吧?
SATA2怎会超过300MB/s ???
我的也是三星850EVO, 下面分别是SATA2和SATA3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SATA3的吧?
SATA2怎会超过300MB/s ???
我的也是三星850EVO, 下面分别是SATA2和SATA3的测试结果 ...

这个我也不清楚在哪查了,用aida64找不到主板的硬盘接口类型

楼主:
以上的都把我的甩了9条街外了...

网友:
楼主不用担心,把系统装在SSD中,不管SATA几,性能将远远大于机械硬盘。因为大部分操作还是小文件读写,体现的是寻址能力。

当然,假如你用SSD当仓库盘存大片,那就暴殄天物了,当我没说。

网友:
不错了,即使SATA2,也比机械盘快多了,机械盘也就150M到顶了

网友G:
楼主的这个多少钱?

网友:
同样固态硬盘跑分虽然差距大,但是实际差别用起来感觉不到的,楼主不用太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好像真的没必要换成SSD硬盘了

即使是SATA2,固态硬盘装系统,使用起来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会比较流畅,打开程序响应快...

网友H:
要完全发挥ssd性能必须sata3接口

网友:
sata2找个便宜稳定的ssd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这个多少钱?

京东自营价879

网友:
480G 1280 不算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晒一下我的,三星850 EVO 120G接SATA2

这个肯定是STAT3,如果是STAT2就成牛皮了,这相当于把单车踩出汽车的速度。

网友I:
ssd看第二栏4k读写更实在,随便甩hdd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I:
ssd看第二栏4k读写更实在,随便甩hdd几条街

经过几天的体验~~~感觉比以前爽多了,特别是运行大点的程序的时候,没有以前的卡顿现像了.
也重新AS SSD Benchmark测试过几次,感觉一次不如一次.现在也懒的测了,总体感觉还不错~~~

网友:
How reliable is the ssd drive?

网友J(2016-03-14):
看到那些晒三星的就好笑。等两年后,英特尔的还是这个速度,而三星的早已掉速生不如死了。不要说两年后换硬盘,基本说出来的没有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那些晒三星的就好笑。等两年后,英特尔的还是这个速度,而三星的早已掉速生不如死了。不要说两年后换硬 ...

这么说来我算是买对牌子了?

网友K:
帮看看我这个盘属于啥层次啊,一点不懂,同事帮买的,还没有时间捣数据,

另外:有没有合适的工具推荐,意思就是我将原来的硬盘上面的东西直接搬到新硬盘上面,开机就用,不用再装系统啊软件啊什么的,就和没有换硬盘一样,谢谢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我算是买对牌子了?

英特尔再慢,只要电脑室3接口的,人都感觉不出来
三星是牛逼的跑分王
两者区别,英特尔商业是MLC,三星是TLC。英特尔SF主控,三星自家主控
按照三星说法,TLC用一辈子都不会坏,而且三星的算法牛逼,跑的块
可惜,用了三星TLC的盘,基本一年后掉速严重,生不如死
反观其他TLC厂家的盘也是如此。。。
在业界,sf控制一直是NO.1。在三星家,三星是NO1

网友:
如果楼主这个硬盘要吐槽的话,那就是这个硬盘是mlc,如果像520那样是EMLC就爽了
另外一点是16nm的芯片,如果是20的就好了。
芯片决定了写入速度。
我也用的这个盘。。。
这个盘,主控据我猜测是2281,按照官方质保,5年或者每天写入20g,很难用坏
如果坏了,2281主控我自己能开卡,现在芯片便宜,自己还可以D个英特尔ssd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好像真的没必要换成SSD硬盘了

顺序读写只是SSD的其中一个强项,真正有用的在随机读写性能比HDD强太多!虽然主板是SATA2,但对平时使用还是有很多作用,特别在多任务的时候。例如开机刚进入桌面,HDD会卡30秒到1分钟,SSD则只要进入桌面打开软件几乎都立即有响应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帮看看我这个盘属于啥层次啊,一点不懂,同事帮买的,还没有时间捣数据,

固态硬盘厂家有自家的数据迁移软件,数据直接迁移,原盘按照比例缩放克隆到新硬盘。   软件、系统都不用管,完全跟原盘一样

网友:
渣渣创见SSD,已经服役一年,上班时间都在用

网友:
感觉很慢,某品牌不是都写着读 500Mbps/S, 写 500Mpbs/S吗?

网友M:
intel 535 120g 现在才299元

网友:
EVO的跑分感人,实际快不快呢?

网友N:
上个在用的,没特别推出其它程序,听着歌,开着网页,挂着qq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个在用的,没特别推出其它程序,听着歌,开着网页,挂着qq那些~~

容量给力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固态硬盘厂家有自家的数据迁移软件,数据直接迁移,原盘按照比例缩放克隆到新硬盘。   软件、系统都不用 ...

感谢,
多问几句,是软件下来后在老盘上装好,这步估计是必须的吧?
然后:同时挂上新盘,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盘一样,将老数据拷贝到新盘还是用类似克隆的方式将老盘全部镜像一个,然后新盘上面恢复?因为我老盘几乎用光,应该做不了备份一类的,
我那个盘好像是intel480G,老盘320G,有用过的intel的工具推荐么?主要是自己不懂的情况下去摸索软件怕吃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感谢,
多问几句,是软件下来后在老盘上装好,这步估计是必须的吧?
然后:同时挂上新盘,相当于是一个移 ...

先将固态盘用u口挂在电脑上,然后在老系统上安装DataMigrationSoftware 软件,然后运行,选择设置,该软件会重启后引导系统完成克隆。
你的固态比原盘大,直接同比例放大分区,包括影藏的分区也会克隆(影藏的系统分区会维持原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M:
intel 535 120g 现在才299元

在哪里??

网友M:
上淘宝搜intel 535销量第一,可开发票上官方验真伪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完全发挥ssd性能必须sata3接口

现在sata3接口已经是大瓶颈了。
最近新出的都用pci-e接口了。速度2GB/S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我算是买对牌子了?

都掉速的,重新全盘格式化有恢复原本速度
我的三星p810   2年多没换系统加上存储基本满了状态测试速度只有100了,然后更换大容量固态后全盘格式化后测试速度又达到240的原始速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先将固态盘用u口挂在电脑上,然后在老系统上安装DataMigrationSoftware 软件,然后运行,选择设置,该软 ...

好的,谢谢,周一试试看.
新盘多余的空间是丢掉了还是额外的出现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好的,谢谢,周一试试看.
新盘多余的空间是丢掉了还是额外的出现呢?

新的分区按照原硬盘分区大小,同比例放大了 ,也就是每个分区的剩余空间都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的分区按照原硬盘分区大小,同比例放大了 ,也就是每个分区的剩余空间都变大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淘宝搜intel 535销量第一,可开发票上官方验真伪

这个价格残暴啊,加上牌子优势,可以践踏国产杂牌了~~~

网友:
有一个疑问,intel ssd 天猫店说官方网可以验真伪,但是为啥intel 官网http://www.intel.com/p/zh_CN/support/warranty,查询保修的是第三项board and kit,而不是第二项ssd?求大神科普。

网友M:
天猫卖intel ssd的有查询方法,他的正确吗?毕竟是太便宜了,比京东还便宜好几十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先将固态盘用u口挂在电脑上,然后在老系统上安装DataMigrationSoftware 软件,然后运行,选择设置,该软 ...

help

安装那个IDMS第一步就出现错误,点击安装后出现

现在SSD是通过USB硬盘盒连接到电脑的,已经经过格式化什么的,电脑系统能认到,也能往SSD里面读写文件的了.盘是intel的SSD535系列480G

该咋整?

网友L:
我当时也有这个提示,后来u口插上 固态盘就好了 我的也是535  240g的,你要不再插下u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当时也有这个提示,后来u口插上 固态盘就好了 我的也是535  240g的,你要不再插下u口试试 ...

SSD格式化之前还是之后,
因为之前电脑系统都找不到盘,所以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格式化等等处理后,系统能认到,但是IDMS认不到,已经重试无数次了,也挨个USB口换了

另:外置USB移动盘的话,表面看起来应该是移动盘的转换芯片的厂家的信息啊,不会有SSD厂家的信息,怎么能区分出来是INTEL的盘还是别人家的,

网友:
我没有格式化,直接开始的 。    难道这个也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help

安装那个IDMS第一步就出现错误,点击安装后出现

我的联想E46A手提还好是eSATA接口的,直接在外面就可以操作了,没有用移动硬盘盒子,所以也不知道用移动硬盘盒子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晒一下我的,三星850 EVO 120G接SATA2

SATA2理论速度才3Gbps(300MB/sec)。。。。

网友O:
竟然还有超过1G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O:
竟然还有超过1G的速度!

现在最快可达2.5G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联想E46A手提还好是eSATA接口的,直接在外面就可以操作了,没有用移动硬盘盒子,所以也不知道用移动硬盘 ...

直接连肯定可以的,相当于是电脑原生的硬盘,软件能认到

我现在电脑没有外部SATA接口,只能是通过硬盘盒连接,所以现在认不到很郁闷,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软件冲突问题或者是IDMS软件根本就不支持硬盘盒方式,但是前面哥们说他就是硬盘盒成功的,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折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当时也有这个提示,后来u口插上 固态盘就好了 我的也是535  240g的,你要不再插下u口试试 ...

确认一下你的确是把SSD装在移动硬盘盒里面接到电脑USB口当做U盘用的时候通过IDMS软件认到的?

刚才终于打通了intel售后电话说不支持USB接,只适合直接SATA接口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确认一下你的确是把SSD装在移动硬盘盒里面接到电脑USB口当做U盘用的时候通过IDMS软件认到的?

刚才终于打 ...

用的n年前的一个飚王的usb2.0的硬盘盒,确实是usb口的
本子是x250

网友:
好的明白,我再试试看找个老一点的U盘盒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天猫卖intel ssd的有查询方法,他的正确吗?毕竟是太便宜了,比京东还便宜好几十块 ...

目测可靠,我当taobao找了家价格最低的(和楼主的一样),买回来发现没拆过,查询保修期刚好5年多一个月,软件检测到的序列号和盒子上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目测可靠,我当taobao找了家价格最低的(和楼主的一样),买回来发现没拆过,查询保修期刚好5年多一个月 ...

还有更便宜的?想知道是哪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