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求芯片,高压降压芯片

楼主(2016-01-02):
需要输入60-90vdc,输出3.3v给mcu的dcdc芯片,输出电流>25ma
有这样的芯片吗?价格不要太高的

网友:
你不如用手机充电器的方案,绝对好用。或者VIP?22A类型的。LM3404也不过区区40V

网友:
要是尺寸没有要求,手机充电器方案最便宜了

网友:
估计没有单电感DC DC的降压方案吧,估计还是得隔离变压更靠谱一点吧,不然MCU和90V DC共地想想还是很可怕的,担心地线没有处理好,MCU....

网友:
耐压超过60V的DCDC稳压芯片,价格都不便宜,可选的型号,相对比较少。
用手机充电器的方案,有高频变压器体积不会小,价格适中。

网友:
好像最便宜的MC34063+变压器就可以,MC34063的供电加个稳压管,FB环路反馈控制电压。

网友:
芯龙的XL7016,应该全方位满足你了。

网友:
要想质量可靠点就选TI的LM5010系列。用过XL的,偶尔坏几个

网友:
lnk304之类的也可以哇

网友:
Diodes的ZXTR系列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低,元器件少

网友A:
如果电流只有25mA的话直接普通的三极管稳压电路都可以

网友:
LM5008,lm5017, micrel也有,不过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只有25mA的话直接普通的三极管稳压电路都可以

晕,(90v-3.3v) * 0.025A = 2.16w,要被三极管消耗掉,散热片得多大???
转换效率 3.7%,
老板不得劈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90v-3.3v) * 0.025A = 2.16w,要被三极管消耗掉,散热片得多大???
转换效率 3.7%,
老板不得劈死 ...

为什么要一步到位?
(90v-30v) * 0.025A = 1.5w  .输入还可以串电阻再分担一点压降,降低三极管上的功耗! 比如电阻分担0.8W.三极管承担0.7这样!
然后再用常用的稳压到3.3v就可以!

楼上那个R2,R3加D2就是给IC供电的!

为什么用R2.R3而不用一个,就是可以把功耗分担在两个电阻上.

网友:
这个图Q4是否能可靠开关!一般mos的Vgs最高是+/-20V.在高就有击穿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 R4 R4A 组恒流电路。电流恒定电阻的压降就可定了。

谢谢!  那C4和D3起什么作用?

网友:
SC9901 中广芯源的

网友:
LM5008, 9.5V~95VDC 输入

网友(2016-03-08):
LM5510 5575,前面加电阻或者,钳压电路。价格比较不错。

网友:
芯龙的XL7015 国产的,也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之前我也是一直用TI的   你可以试一下 做个测试!

网友:
差距太大了,宽电压的手机充电器改造一下就可用了。

网友:
学习了!这类电路倒是第一次看到,电磁炉这种应用倒是比较多,成本角度其实比电磁炉的buck成本更加高啊!
此电路的IC貌似一般的低压buck也可以胜任啊?啥型号?
thanks!

网友:
现在一个项目80Vdc供电,暂定7016,后续还要测试,感觉不放心

网友(2016-06-24):
引用 网友B:
C4 D3 的作用是提供12V左右的电源 供给Q3。

你16楼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磁炉居然是它激式了,没注意都发展到这一步了

网友(2017-03-05):
我看到很多引用884888488848坛友的,怎么从头到尾都没能看到他

网友:
用分立原件搭建啊,更加可靠。参考电动车驱动方案。

网友:
VIPER12A, 电磁炉中的12V电路就是用VIPER12 Buck接法,在48-300V都能工作.

网友: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XL7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