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通信方式更改led平的显示内容的软件?

楼主(2016-01-02):
请教上位机编程方面的高手,
如何以通信方式更改led屏内容,现在直接取膜烧入单片机,已经完成。
我想大概流程是,写一个取膜软件,使用串口将信息数据写到flash,单片机开机读取flash显示

有高手有写过这方面的取膜软件,如能给源码参考么,非常感谢。
或是有那种控件可以有这种功能??

32*64的显示屏

网友:
方法可行。如果是VC,就drawtext, 然后getpixel 。

楼主:
问题已搞定,看大家不是很踊跃,资料就不放上来了,
取模以成功搞定,原来是在字库中查地址,类似“查表”
之前还以为是自己经行汉子结构分析哪。

网友:
楼主淘宝搜索led控制板,有串口通信的,有485的,有以太网的。有些还有SDK可以二次开发的。

网友:
来看看我几年前写来玩的吧~全部源码开源~~取模~串口发送~特效~都有~拿去吧~下位机是一个AT89S52控制的16*16点阵或者32*32,,修改一下,可以控制其他分辨率的~
源码工程:

下位机源码(写得很烂,不要见笑 ):

图片:

楼主:
我找到的是这种,原理讲解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