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00坏了 一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上面的标识查不到

楼主(2016-01-02):
    上面的标识AK50948F4 这个型号查不到

楼主:
不知道 用什么代换 谁知道呢  谢谢

网友:
有点像三端稳压,117之类的。

网友:
看样子是24V的 接220进去了

楼主:
输入接26V     输出24V 就是PLC的外供24V

网友A:
用几十欧,3瓦电阻短接。曾买过,型号记不得了

网友B:
高边开关。英飞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几十欧,3瓦电阻短接。曾买过,型号记不得了

BSP450 可以代替不

网友:
那个只是保护器件,也挺容易坏的,如果维修,大胆用的电阻是最省事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BSP450 可以代替不

就是这个高边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边开关。英飞凌的

高边开关是mos管吗,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高边开关

我用BTS4141来代替

网友B:
控制24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24伏输出。

            是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曾经用7824代换过一个4141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