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仪表壳开孔,多少转速与F值合适?

楼主(2016-01-03):
ABS塑料仪表壳开孔,壁厚2mm,逆铣,1 mm玉米铣刀,目前转速8000转,F值300。已连断三把刀,才调试出上面这参数,不敢乱调了,问下大神,是否还有理合适的参数?

网友:
转速再跳高点试试

网友:
现在的材料千差万别的,都是再生料,参数只能自己摸索了。但玉米铣刀肯定不对的,应该是2刃或者单刃铣刀。

网友A:
有没有冷却措施?
ABS热了之后会粘刀。

网友:
转速太高了吧,很容易融胶的

网友:
还要看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冷却措施?
ABS热了之后会粘刀。

没冷却措施,现在这个速度不会粘刀,前面断刀其中一把就是转的太快粘刀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冷却措施,现在这个速度不会粘刀,前面断刀其中一把就是转的太快粘刀断的。 ...

如果有空压机,可以给刀吹气降温,效果很好,加水可能不行,工作台应该受不了。

楼主:
刀路是一个13*8的长方形,分层1mm一层铣。就是下刀时没有斜着进刀,用文泰生成的刀路,貌似不能生成斜着进刀。

网友:
我觉得自己可以试试,走几个直角,看看出来的效果是不是直角,基本上就能确定转速和进刀速度是否合适了。

阿峰是专家,可以问问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空压机,可以给刀吹气降温,效果很好,加水可能不行,工作台应该受不了。 ...

嗯,方法记下了,有空压机时试试。谢谢

网友B:
玉米铣用来切硬物质的,例如电路板,以切带磨。用来切abs这种软,并且软化点低的物质,必粘。lz还是买单刃涂层铣刀吧,这种刀上到3000转都ok,单刃白钢铣刀也可以,一般不超1000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玉米铣用来切硬物质的,例如电路板,以切带磨。用来切abs这种软,并且软化点低的物质,必粘。lz还是买单刃 ...

这个要试试,现在用玉米铣刀,F300,感觉有点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切口有点卷边,就像雕刻机刻电路板,铜皮卷起的一样,不过这个用容易清理干净。

网友:
用大点的刀开粗,小刀清角

网友:
转速多少不知道,但是看楼主收玉米铣刀,这显然用的场合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快,去注塑啊!

8000转速,F300,不断刀才奇怪。

谢谢老大,获得了有用且比较具体的信息:)

网友:
我用01机干ABS和亚克力的参数一般是2000转(激光转速表校准),F150,1.5mm单刃铣刀。
亚克力进口料可以上到3500转F200。

网友:
我最细的用2mm单刃

网友(2016-10-27):
看来我比较保守了,市场上最普通的白塑料防水壳,3000-4000转,F100,3.15㎜单刃直刀,不容易断

网友:
>我用01机干ABS和亚克力的参数一般是2000转(激光转速表校准),F150,1.5mm单刃铣刀。
>亚克力进口料可以上到3500转F200。

What's the milling depth in Z axle?

网友:
F300大概是什么速度?
我用那种商业大机器,3.175单刃直刀,进给2000,主轴转速12000,速度快,没毛刺。刀是淘宝的,14元一把,很锋利。要用到不太锋利了会断。断就断了,清理毛刺也麻烦。新刀是完全不需要清理的。
一直用这一种粗细的刀,不敢用太细的,容易断,也没必要。

网友:
>商业大机器
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