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能运行linux的超低功耗arm芯片?

楼主(2016-01-03):
主要是用在手持设备,用电池供电,所以要求低功耗,性能没什么要求只要能运行linux就行,不需要复杂的图形界面,能驱动12864之类的就可以。待机电流最好能达到ua级别。

网友:
就是oa,外部存储器也要电的,12864还跑linux实在变态

网友:
12864要达UA级别 估计不行吧。如果说的是哪种黑白的液晶,这个或许有可能。  不明白为啥要Linux,难道一般的低功耗单片机满足不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功能 上linux功能干什么 最近有个apolo的mCU在推

网友:
这个上linux,加上外设之类的,待机电流到mA级别了吧?
有啥需求一定要上linux呢?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说的是待机时arm芯片功耗,耗电外设可以关闭。

楼主:
之所以用linux是因为它有太多现成的方案,不用从轮子做起

网友:
没说清楚呀?待机时显示和工作吗?
参考kindle

楼主:
我可以给大家聚个例子,像kindle就是用的飞思卡尔的1g的arm芯片,但待机功耗很低,否则不可能坚持待机2周

楼主:
我是想用kindle上的这个片子,但是量小恐怕买不到

楼主:
为什么大家听说我用12864就认为简单呢,只能说界面简单,功能可以很复杂。

网友:
楼主应该先找待机电流在ua的dram芯片

网友:
能直接在ROM里面跑linux就好了

网友:
很早以前的掌上通 是怎么玩的,好像也是个类似Linux系统

楼主:
看来要让跑linux的arm芯片做到ua级的待机功耗却是比较困难,如果做不到那还是用cortex-m系列

网友:
先买个支持安卓的电纸书,最好国产的,京东上有,大概600块,然后拆开来,发现里面是个全志的U,再找方案商。
这个方案,至少没让你要达到KINDLE的量级。如果还不行,就直接用这个电纸书来直接写APP应用起来算了。如果觉得贵,呵呵。

网友:
您好,这个asm9260t也做不了。

跑linux的功耗都不会低。

网友:
http://www.ingenic.cn/?product/id/2.html  君正的M200估计可以,做手表的

网友:
4412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Kindle 为什么低,是因为它是处于 power off 状态,不是待机状态。
不说别的,你先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uA级别的LPDDR。

楼主:
楼上说的是掉电模式?但是按唤醒键,系统瞬间就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