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屏轴似乎是断了。屏幕立不起来了

楼主(2016-01-03):
x61屏轴似乎是断了。屏幕立不起来了。能自己拆机修吗?

网友:
我以前买的SL400,屏轴断过4次,都是淘宝买屏轴回来自己换,半小时就搞定了

楼主:
这货还挺不耐用的

楼主:
旋转屏估计比翻屏的要麻烦些吧

网友:
thinkpad的SL400 屏轴设计是越用越紧,使用到一定次数的时候,稍用力打开就把屏轴弄断了

网友:
找淘宝CNC用铝合金做两个

楼主:
有旋转屏更换经验的,给出个招呗。在网上查了一通,没找到个拆解图。

网友:
八成要把屏幕拆下来 装配的之后有点麻烦

楼主:
估计是这样的。不敢先买,某宝上看了,好像有不一样的。得先拆了,量尺寸估计。
最好是有先例可参考!

楼主:
想到一个办法,弄个棍或者架子让它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就省去了拆屏的麻烦。
是否有点儿太糊弄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会是淘宝的10倍。

估计也是。如果是3D打印,有实物扫描,自己有机器才行呀。
单件自己做,不得累死呀!

网友:
去电脑城,买个旧的,比较便宜。

楼主(2016-02-27):
网上买了拆机件,自己换的,有点麻烦。

楼主:
主板倒是没有拆。屏线在主板上有块小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倒是没有拆。屏线在主板上有块小板。

我刚刚换sl400屏轴
61还没断过,寿命8年了!

网友B:
61我也断过,淘宝买一个高仿的,都可以用好久,换需要拆很多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我也断过,淘宝买一个高仿的,都可以用好久,换需要拆很多地方

确实很多地方需要拆。

这次修屏轴还发现断裂处把无线网卡的天线给磨断了一根,焊接后,发现无线功能增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我也断过,淘宝买一个高仿的,都可以用好久,换需要拆很多地方

现在还用x61吗?
给我发个屏幕按键驱动给我吧。
还有指纹驱动。

网友:
早就没用了   以前还用的 XP版本

网友:
试试这个“自主研发”的X61T屏轴,你向店主是否与X61通用。  http://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spm=0.0.0.0&id=15215337704